[三星]
LED升压板接口为10针如何改6针

楼主(2015-09-07):
三星S19A330BW驱动板LED升压板接口为6针,坏掉了。手里有个LED升压板接口为10针的驱动权,可以改为六针吗?或者可以将接LED背光的四根线直接焊接到驱动板上哪,线序如何排列?

网友:
原来的驱动板坏了,手里有—块新板,LED升压接口不一样

网友:
可以直接焊的

网友:
6针的一定是-2+2-2,10针的可能是-3+4-3也可能是-4+2-4,你怎么改啊

网友:
你能懂升压原理就能改。

很多LED升压芯片,都不止8路的。看他们是怎么去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