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3 主板卡在开机画面再也不动了

楼主(2015-09-07):
一块P5G41T-M LX3 主板卡在开机画面再也不动了,按任何键盘没有反应,卡在开机画面再也不动了,测试卡是38,内存,CPU,电池都换过,一模一样的BIOS刷过,请教高手,这是哪里的问题指点一下,有图有真像,马上上照。求修过这样的问题的指点一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5-9-8 09:11):
主板稍微比正常的热一点,外插的USB正常,板载的USB其中一个电阻不正常才40多欧姆,其它的都500多欧姆,USB直接进南桥了吗?如果是南桥坏那为什么另外几个USB正常呢?

网友A:
桥的问题应该是 换个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的问题应该是 换个桥试试

哪个桥?南桥北桥啊?

网友B:
直接加焊南桥,38挡的是USB

网友C:
这好像是卡LOGO之后,看下GB桥热不

网友:
看一下usb接口有没有坏的

网友:
声卡 ,,网卡拆了 ,,再卡就换南桥!!

网友:
gb得南桥坏了

网友:
先不急动桥,把几个USB口都查一下,没问题再加焊南桥,南桥管外设的。

网友:
38挡地是鼠标控制器
,换个试试

网友:
桥管理的外部设备自检不过,

网友D:
你摸摸南桥的温度怎么样看看正常吗

网友E:
南桥 有危险了,先打下USB 看正常不不,不行就只能干桥

网友F:
打usb阻值   拆声卡 网卡  com口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加焊南桥,38挡的是USB

一个板载的USB口电阻很小,但是其它几个正常,USB直接进了南桥吗?如果说南桥坏了那为什么其它几个正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好像是卡LOGO之后,看下GB桥热不

有一点热,有个USB电阻很小,其它几个USB正常,如果南桥坏了,那其它的几个为什么正常啊?USB直接进了南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摸摸南桥的温度怎么样看看正常吗

南桥有点热?一个USB不正常?这个咋办?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南桥 有危险了,先打下USB 看正常不不,不行就只能干桥

USB不正常,怎么办?直接进的南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打usb阻值   拆声卡 网卡  com口芯片

一个USB不正常,其它正常,USB直接进了南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摸摸南桥的温度怎么样看看正常吗

比正常的热一点,一个USB不在正常其它几个正常,怎么办?要换桥?

网友:
这个主板有点位的,可以看一下中间有没有东西,引起你说的阻值减少。

网友:
没几天修过一片    换南桥好的  也是党LOGO  楼主参考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这不扯吗?38都知道是档logo,外设或者ich。

哥,那是哪里坏了呢?有一个USB口的电阻很小,但是其它的正常,那是哪里坏了?南桥坏了吗?USB是直接进了南桥还是到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哥,那是哪里坏了呢?有一个USB口的电阻很小,但是其它的正常,那是哪里坏了?南桥坏了吗?USB是直接进了 ...

兄弟这种华硕的点位图很多的,用起来很方便的,你论坛随便就找到了。看一下数据线不对的那个脚连到哪里啊?

网友:
打USB数据线阻值,再跑线看是否进桥,是的话可能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的问题应该是 换个桥试试

你找USB排阻先说

网友:
USB阻值不正常,并且直接进南桥,我个人觉得还是直接换桥

网友:
BIOS也有可能

网友:
硬盘问题,换个线,或换个硬盘就好了

网友:
是GB的南桥基本可以直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换南桥吧,希望帮到你,这样的事情我碰到好多换南桥一般都好的

要不你先换排阻就在近PCI傍边那里两个电阻就是

网友:
USB不正常有可能是南桥有问题啊.可以换南桥试一下

网友:
USB阻值是否正常,还有这板子南桥容易挂

网友:
我想问一下换桥,是不是把南桥芯片整个换了啊?可以这样换吗?

网友:
考虑桥组问题吧

网友:
这个问题是声卡和南桥    先拆掉声卡看看会卡机不  拆了故障一样会  就是直接秒南桥

网友:
USB时钟,或者桥的问题。

网友:
是加焊南桥,用焊接机直接加焊。你说的电阻不正常换过了没有???

网友:
卡logo一般都是外设的问题。

网友:
环桥板82810GB的换吧

网友:
楼主的可修好了 我的和你一样啊 无果啊 就差换桥了 不想换啊

网友:
上次我换了个南桥好了

网友:
是裸板测试的吗带硬盘是硬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