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取华硕官网BIOS

楼主(2015-09-07):
现在的新华硕主板从其官网下载的BIOS直接刷进去会开不了机..现在对这个问题很郁闷..在此请教高手们是怎么提起官网BIOS的啊。。。非常感激

网友:
官网下的 你没发现容量都变小了吗  要合成的

网友:
你说的不是废话么.......重点是怎么提取BIOS的方法...笔记本的听说要合成 。。。主机主板的就要在前面去掉一部分才可以用...

网友:
下载个bios提取软件不就行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8389-1-1.html找到类似解决方法 只是编程器不支持

网友:
用winhex打开修改。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
你们太厉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