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刚学修显示器,买了点屏器,但不知道怎么点LED屏,附图,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5-09-07):
主要不知道屏线怎么弄,高压部分是要另接还是怎么弄,LCD直接弄个高压板就可以点了,LED真心不懂了

网友A:
没大神来指点下吗

网友:
你去问问月饼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大神来指点下吗

买的点屏器里面应该有说明指导吧 不行在哪买的点屏器可以咨询他们 会详细指导的

网友B:
在哪里买的点屏工具?应该有资料,不管是纸质的还是电子版的,如果没有说明书可以电话咨询他们

网友:
没说明书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哪里买的点屏工具?应该有资料,不管是纸质的还是电子版的,如果没有说明书可以电话咨询他们

没有呀,郁闷

网友:
买led高压条点

网友:
跟哪个买的跟他要说明书,一般都会给的,当然是电子版的。

网友:
哦这样哦,我去TB看看

网友:
不贵,类似于这种图片

网友:
买东西都没有说明书,直接给他差评

网友:
看着挺高级的,应该支持很多种型号吧

网友:
这种点屏器还没见过。。。。

网友:
还用什么点屏器,修显示器的,板子不会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