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0芯片NTC5535D引脚功能资料

楼主(2015-09-07):
   一台华硕主板PBH61-MLX3 R2.0不开机,开关针有3.3伏,IO芯片是NTC5535D,30脚是与开关针相连的有跳变,不知去桥的PWRBTN是哪个脚,桥返回的S3。S4也不知是哪个脚,哪位兄弟有这块子的引脚功能没?有点位图更好,赐一份,谢谢。

网友:
我有个华硕P5KPL-AM-SE的板子也有几乎同样的问题

网友A:
30腳為開關輸入腳,29腳為IO送給單橋的信號O_IOPWRBTN,接著H61給IO SLP_S3為32腳,IO收到後拉低31腳為PSON#信號來上電

网友(点评):
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 29-30-32-31

网友:
我的电容掉了

网友(2017-08-01):
点位图上可以看到开关针高低高-到30脚,然后29脚发出高低高到南桥,南桥发出3.3V持续高电平的SLP_S3经过电阻从32脚送入IO,再由31脚去拉低绿线

网友(2017-09-23):
同求芯片NTC5535D引脚功能资料,哪位师傅有呢?

网友(2017-11-11):
去下载华硕z77 主板的点位图 基本都是用这个IC

网友(2018-04-08):
不知道这个用NTC5532D能不能代换!@!!!!

网友(2018-06-09):
引用 网友A:
30腳為開關輸入腳,29腳為IO送給單橋的信號O_IOPWRBTN,接著H61給IO SLP_S3為32腳,IO收到後拉低31腳為PSON#信 ...

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
针脚顺序 30-29-32-31

网友:
这个io很多华硕板上都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