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硬盘不能开机

楼主(2015-09-07):
惠普CQ40不上硬盘完全正常,上硬盘有时不能开机,听见硬盘里有咔咔的响声,换其他的硬盘也一样,有时又很正常

网友:
查硬盘接口供电

网友:
查过,没问题

网友:
打一个数据线对地阻值是否有问题呀,量一下桥的SATA模块是否有问题

网友:
你查SATA接口的数据供电等都正常吗?打数据线的对地阻止!

网友:
这种问题先查硬盘的供电

网友:
感觉像是硬盘供电的问题,既然你都已经换硬盘了

网友:
南侨问题,x

网友:
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 这种情况多半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查硬盘供电要接上硬盘来查,不接硬盘可能你查是正常,接上后带不起负载肯定会响。

网友A:
SATA接口是归南桥管的吧?我师傅修过一个相同问题的,,,不过我忘了什么问题,,明天帮你问问

网友:
上硬盘就不开机,是说不触发,还是说开机不显示,硬盘无非就是供电,四根数据线,就没别的啥了,如果一上硬盘连机都不开,应该是有短路,查数据线的阻值,看硬盘供电的MOS管有没有完全导通,如果没有完全导通会导致电流不够大,硬盘工作不正常,电机出现异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SATA接口是归南桥管的吧?我师傅修过一个相同问题的,,,不过我忘了什么问题,,明天帮你问问

问了记得说下啊

网友:
好的,,,明天如果我还记得的话,,,说实话,,对自己的记性一点信心都没有

网友:
我修过一个HP Q4    和你的一样,,主要是测得上硬盘,,28V芯片的开5V转5V的管子G极不正常,,,

网友:
后来也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