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3 plus 老年痴呆机

楼主(2015-09-07):
     开始用电池开机,指示灯亮,十秒过后屏不亮,拆电池上电流表,跑马了,不显示,应该又是显卡,吹吹就好了,没想到20秒后,LOGO出项,然后卡十几秒,出现按F1或F2的,按FI出现一串英文,网上一查,没识别到硬盘,拆开硬盘后盖,果然没有硬盘,装个硬盘,LOGO之后灰屏,那就拔掉硬盘,进大白菜,可以进大白菜菜单,不能进桌面,我以为是痴呆病,慢一点无所谓,一分钟过去。。。。两分钟过去。。。。还是灰屏,每次按下开关键都要20秒才亮屏,然后在BIOS里反应超迟钝。20秒后有时不亮机,有时亮机,加焊显卡,北桥,南桥还是一样,时钟芯片烫手(烫一下又好像自动降温一样又冷一下,一直循环)。这种怪病我也是没法医了,有谁遇到过的支个招呗!

网友:
这个机器 600me虚的多

网友A:
这机器好老了,好像是北桥容易虚焊,容易引起卡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好老了,好像是北桥容易虚焊,容易引起卡LOGO

北桥已上过BGA,显卡和南桥再上的话有风险,三个挨着那么近而且板子还那么薄

网友:
bios刷刷试了吗

网友B:
这老机器,直接换主板好了?

网友:
这个板爱变形吧!以前这样问题加焊北桥好过,不过加焊北桥也焊报废过!

网友C:
R23这么老的机器,楼主我不得不配服你的折腾劲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老机器,直接换主板好了?

如果我说了算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R23这么老的机器,楼主我不得不配服你的折腾劲

不是我爱折腾,不弄出来心里不舒服

网友:
供电都正常么,有没有缺项,干扰偏大,换个时钟芯片试下

网友E:
时钟芯片温度不稳定的话,那就先从时钟芯片入手查查看吧,反正你也不愿意动桥和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时钟芯片温度不稳定的话,那就先从时钟芯片入手查查看吧,反正你也不愿意动桥和显卡。

他们说AMD芯片组是这样子的

网友:
楼主啊,你真有耐心,这种老机器居然也修??

网友:
目前也找不出其他思路,有一丝线索就去查一查,说不定会意外牵出其他线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我说了算就可以

好吧!你要折腾你就折腾吧?

网友:
我建议你还是折腾时钟芯片吧,比如,她问什么发烫,发烫候会不会引起保护,导致不工作

网友:
之前修过一台三星过3分钟才亮机

网友:
你没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