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31 开机报错误代码0187 2200 2201是什么问题,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5-09-07):
S531 开机报错误代码0187 2200 2201是什么问题。新手遇到新机型、新问题;完全不知道怎么搓手

网友:
最好把报错的截一个图上来好一点呀

网友:
是这样的

网友:
0187:
2200:
2201:
机器型号为:think S5 S531

网友A:
换过硬件造成的吗?第一个是ESATA报错,下面的应该是MAC地址丢失吧,查一下无线有线网卡。再不行就要刷密码芯片的。

网友B:
开机进BIOS按F9按回车按F10按回车看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过硬件造成的吗?第一个是ESATA报错,下面的应该是MAC地址丢失吧,查一下无线有线网卡。再不行就要刷密码 ...

硬件没换,机器根据客户说:自然形成故障;网卡都能正常上网,我也查阅了一些资料,都说是安全芯片造成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进BIOS按F9按回车按F10按回车看看行不行

BIOS已经重新刷了

网友:
板号:LA-9671P

网友:
图纸也没有,凭我的计量,安全芯片是谁我也分不清

网友A:
好像是有印字24的8脚芯片,密码程序坛中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有印字24的8脚芯片,密码程序坛中有

P24S08A 印刷编号U8?非常感谢您的指导!我试试重写安全芯片看看,有结果了,与大家分享!

网友A:
引用 网友C:
P24S08A 印刷编号U8?非常感谢您的指导!我试试重写安全芯片看看,有结果了,与大家分享!

嗯 希望能好,记得先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希望能好,记得先备份。

嗯,好;谢谢您!!

网友D:
你刷过BIOS程序后就会这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有印字24的8脚芯片,密码程序坛中有

安全芯片程序没找到,论坛里好像没有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0874-1-1.html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不是上TB有无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0874-1-1.html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不是上TB有无买一个。

谢谢,我试试!从大小看,应该是!但,是否和机器配套,刷了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刷过BIOS程序后就会这样的吗?

不是,客户送机来就这样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还没有过保修吧,看着像是无线网卡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