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E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5-09-07):
这机器可真是要命,拆好几次了,都没有找到问题。客户拿来是就说掉电。我看了温度也不高,有时冷机器开机没过几秒就掉电了。有时看一天电影也不掉。没的思路了

网友:
这款机器BIOS容易坏

网友:
先刷BIOS试试,不行恐怕只有换版了

网友:
最怕这种问题,直接不开机还好修

网友:
这个板子我记得掉电是通病啊自己研究下搜下

网友:
修过CPU电容掉电的,前两天是显卡掉电的,多数还是显卡掉电多。掉电用力压显卡看看掉不掉,不掉就下来重植吧!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论坛上面早就发布了 加电容和管子, 不行就报风险 直接杀桥吧

网友:
CPU电容,显卡掉电多。考虑考虑这地方

网友:
华硕机不好搞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掉电的,没思路

网友:
是不是换过桥后的掉电啊?

网友:
华硕笔记本电容经常出问题

网友:
这无规律掉电就真不好搞了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是什么导致的

网友:
该机器确实有通病 可以先排除下

具体的还是要分析下

网友:
直接换显卡

网友:
先看下通病,如果搞了还不行,显卡了呗

网友:
建议看看温控吧!也可以刷bios排除下问题!

网友:
显卡虚或者CPU供电芯片不稳定!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真是棘手了,先找找类似的通病看有没有线索

网友:
听说是加电容,一般都可以好的。

网友:
加焊显卡,说不定好了

网友:
不好说 哪里的事

网友:
我试过CPU能正常进系统但不定时掉电的,后来用测试硬盘装系统,装不了系统,用测试CPU一切正常

网友:
这种不稳定主板最难修

网友:
我赞同,显卡掉电的几率大

网友:
干显卡就可以了,没什么难度

网友:
这故障修起来太麻烦了,是我的话就换板了

网友:
这款机器很难搞的!通病太多了,显卡、BIOS、电容、电阻、mos管都容易坏

网友:
不定时 刷bios

网友:
先看 VTT 18k电阻吧,先卡21K电阻貌似也会引起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先修下通病,再仔细查查

网友:
我的一样,回热PCH好了

网友:
风扇有没有狂转

网友:
是不是CPU滤波呀?你可以换换试试

网友:
现在有台K52JR,也是掉电,刷了几个BIOS也不行,明天干干显卡

网友:
先刷BIOS再看别的

网友:
干温控,刷BIOS,

网友:
提电的机子呀。不及好修。主要是故障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