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L100SN控制的LED背光一闪后黑屏的维修

楼主(2015-09-07):
      今天接一东芝46FL150C液晶电视,开机背光闪一下就黑了,有声音.接到这机,开始我也不知怎么处理好?因为手头上也没有这款机的电源板,背光板.驱动板.那要怎么修呢?
      首先,开机红灯能转绿灯,有声音,基本上驱动板没什么问题.背光有但只是闪一下.背光能闪一下,基本上说明背光的控制信号是正常的.为了进一步确认这个ON-OFF信号是否正常,打开外壳,先测一下24V,ON-OFF信看是否正常,再反复开关机几次,看24V会不会不稳定,如果在出现背光时24V都很稳定,可以确定电源板没有什么问题了.接下来就要区分是背光板的问题,还是LED灯条引起背光板保护了.
     可能很多人都修过LCD液晶屏,可以给高压条去保护.这种LED的板,要找去保的方法,不太好找,我开始也想找一下SSL100SN的去保护方法,找了一圈也没找到.没办法只能另外想办法了.修过LED显示屏灯条的朋友都知道,LED灯条里面的L
ED灯珠是分几组的.于是我就在开机的状态下,去测LED背光输出脚,找到有三极控制的那几个脚,我修的这款机有4组LED灯构成,在板上有几个大的测试点,只要测一下那几个点,在没背光和有背光情况下(闪一下那时)这几个点的电压是否一样就能很快区分是哪儿引起的背光保护了,我这块板,我测到板上有三组电压在不同状态都是一样的,另外有一组,电压跟其他三组不一样.看来就是这组电压不同,引起背光芯片保护.闪一下就黑了.      知道是LED背光板引起的保护,接下来就好处理了,只要把这一组电压不同的跟其他一组短接起来,再开机,背光就不保护了.也就能看到正常的图象.这种维修会不会不稳定呢,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正常这几组LED灯是分时序点亮的,这样对电源要求没这没么高.我们这样两组接在一起了,就会一个状态要点二组LED灯了.相对电流会大一点.如果要稳定,建议还是换背光板或找到引起电压不同的元件.替换就行了.
   发上这个贴子希望对初次修LED液晶电视的同行们有所借鉴.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啦-----最好去换掉的好。

网友:
我实际测试过,短接的方法修好的机器,图象会有些闪动.不太正常,24V电源散热器会比较热.所以我在这儿,在补充一下,短接的方法只能用来判断故障部分.还是要找到故障元件替换或找板替换才行. 我为块板是SSL100SN坏了,另找一个焊上去就正常了,图象也不闪了.

网友:
知道是LED背光板引起的保护,接下来就好处理了,只要把这一组电压不同的跟其他一组短接起来,再开机,背光就不保护了.也就能看到正常的图象.这种维修会不会不稳定呢,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正常这几组LED灯是分时序点亮的,这样对电源要求没这没么高.
这些话没看懂能详细解说一下吗?
还有就是怎么短接

网友:
下面这个图就能看到LED背光输出排线座那儿我就用焊锡短接了(左边数过来第5,6脚就短接).为什么要短接了.因为我这板上第6脚一直是12V高电压,而其他几组电压只有0,58V.正常应是0.58V才正常,因为SSL100SN会去检测输出脚电位.只要有异常,SSL100SN就会关闭高压.才会出现背光闪一下就黑了.,跟LCD高压条一样的保护.

网友:
hi all how are 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