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E141C11T屡烧充电场管

楼主(2015-09-07):
客户拿来一台中SONY SVE141C11T说是不通电,通电一试,发现没有待机电流。迅速拆机,裸板测试发现公共端只有100多殴。肯定有短路,经过一方测量,发现是充电芯片的上下管坏了,上下管是一个场管。拆掉后,公共端对地阻值恢复正常。于是找了一样装上去,又习惯的测了一下公共端,阻值正常,但发现电池电感对地阻值只有100多殴。我又把刚上上去的管子,拆下来,发现公共端和电池电感阻值都正常。没办法,先上上去再说吧,上了之后,立马通电,能正常开机,然后我试了一下电池也能开机,我又试了一下充电,刚开始显示能充电,但过了30秒之后,立马大短。我又把充放电芯片和上下管都换了,还是一样,一充电过不了几秒后,就大短。难道是电池电感阻值偏低导致的。电池电感后级还有短路不成。于是,我找了差不多和这块SONY主板一样的,充放电芯片和上下管都一样,测量了一下电池电感,阻值也才200殴。应该和这个没关系了,我又把充放电芯片上下管取下来,测量阻值确实只有100多殴。于是我在想,是不是充电芯片反馈出来问题或者芯片周围电阻有问题,我全都测试了一遍,都正常,我又把电池电感滤波电容换了,还是一样,实在是没招了,所以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换的管功率要足够,查一下上管驱动升压电路的电容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的管功率要足够,查一下上管驱动升压电路的电容二极管。

谢谢回复,电容和电阻我都换了,PR277,PR278,PC425都换了,PD2是空的,板子上没有安装,这个PD2我倒没有装上去试。

网友:
屡烧坏,一般是驱动不足,后级输出过流发热。

网友:
换大功率的试一下

网友:
用示波器抓波看看,自举电压正常否?

网友:
打一下驱动上管的G极波h波,自举够不够?

网友:
这种烧管子的情况,一般都要考虑上管的升压,也就是BOOT,换升压电容,看升压电阻有没有烧坏,看上管G级有没有断线,或者阻值低的情况。一般烧上管都是升压的问题,如果烧下管,一般都是电容,或者是负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