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300E4A 触发电流跑0.3或掉电

楼主(2015-09-07):
具体故障现像就不在复说,思路也不提了,直接上结果,遇到此现像的朋友,可以先去掉Q16旁边的R157电阻试试

网友:
没有完全分析 有点遗憾 去掉了电阻是那路电压不产生 ……

网友:
没有完全分析 有点遗憾 去掉了电阻是那路电压不产生 ……能付详细解说一下

网友:
楼主说的太简单了吧?

网友:
没有怎么听明白楼主的,不过还是谢谢了

网友:
手头一个进系统用会儿掉电的,不晓得是不是这原因,试试先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楼主应该说详细点

网友:
没修到过这个问题,只知道楼主去掉R157的用意是不让转换管Q16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