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19液晶显示器黑屏故障

楼主(2015-09-07):
一台冠捷19液晶lcd显示器开机2秒就黑屏电源指示灯蓝色常亮,测12v5v输出正常,换上高压电源一体板故障依旧,后来换上电源板和高压板分体的测试1小时左右才黑屏,把显示器开关重新关开一次又会正常半小时左右,是灯管问题吗,请老师赐教,谢谢。

网友A:
不是灯管吧,考虑电源模块啊,打灯能看见不

网友:
基本上可以认为是灯管不良了。

网友B:
断开显示器上的灯管  外接灯管 看看是否还会灭  这是最好方法  如果是灯管问题  拿就换  建议改成LED 这样大大可以减少安装过程中屏幕破的几率。

网友:
估计是灯管问题了

网友:
黑屏后是否还有显示图像呢?可以用手电照一下看看!!按你所说版都换了应该就是灯管了

网友:
基本上可以判定是灯管问题

网友:
改下高压,

网友:
换开关按键了么

网友:
测测 灯管好坏啊!

网友:
检查灯管,如果灯管只坏一部分,高压电路会有保护的。

网友:
不用想了 灯管坏了

网友:
改led灯条吧,顺便可以看看,是不是灯管坏了

网友C:
敢不敢把灯管拆出来看看,没事再扣上,别说我神经,只因天天换灯管。

网友:
AOC的高压容易出问题哟

网友D:
1小时左右黑屏或者十几分钟黑屏的基本是7575芯片坏

网友:
你自己已经反复测试过了,剩下只有灯管了。

网友E:
像这种现象一般灯管和高压的问题 ,建议改个独立高压板测试灯管。一试就知道哪的问题了

网友:
检查一下看是不是灯管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灯管吧,考虑电源模块啊,打灯能看见不

为什么考虑电源模块,人家都换了一个新的电源高压一体板,故障依旧,     后来换上电源板和高压板分离的测试一小时左右才黑屏,又有点像灯管或灯管接口之类的问题  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开显示器上的灯管  外接灯管 看看是否还会灭  这是最好方法  如果是灯管问题  拿就换  建议改成LED 这样 ...

请问下怎么把LCD的灯管改成LDE,有教程看不?  为什么说改成LDE就不容易破屏,是不是这样拆的可以少点

网友:
改LED 背光效果很好  这你应该清楚  第二 如果单换LCD灯管 热缩管没弄好或者灯管没放整齐 你安装屏幕是会不平 没注意有力压 屏就碎了   改LED 你在网上买LED灯条 加个LED恒流板   三个灯珠一个回路 比对灯管的灯槽 多余的剪掉 至于恒流板怎么接 和LCD改高压板一样接法  LED成本高 一般收费我们都是80到13之间。

网友:
专门有测试灯管的的, 也就20元一个。省事方便快捷

网友:
换灯管就好了

网友:
用可调电源看灯管电流,有没有跳动。

网友:
灯管高压板问题

网友:
灯管测试了没

网友:
碰到過,是燈管問題

网友(2015-10-17):
用外接灯管点屏试一下,先排除灯管是否有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看一下次级12V滤波电容有没有鼓包或者漏液跟换掉, 其余没鼓包的也换掉试试  或者是大滤波电容也更换掉试一下,  应该能解决

网友:
可能是灯管问题

网友:
bạn có thể thay đèn là ok

网友:
电源问题有可能。

网友:
是不是灯管老化了,12v5v输出正常,很可能是电管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灯管问题,你最好在黑屏的时候,拿手电筒照下屏有没有图像

网友:
灯管老化  换灯管吧

网友:
是灯管不良了

网友:
一般灯管和高压的问题 ,建议改个独立高压板测试灯管

网友:
把灯管拆下来看一下就这道啦

网友:
把灯管拆下来看一下就知道啦

网友:
灯管问题。电流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敢不敢把灯管拆出来看看,没事再扣上,别说我神经,只因天天换灯管。

我也天天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像这种现象一般灯管和高压的问题 ,建议改个独立高压板测试灯管。一试就知道哪的问题了

高压测试版  就算灯管坏了也测不准,除非直接烧断了。

网友:
要不改个驱动试下

网友:
灯管漏电   修到过很多

网友:
不好弄啊,灯管画的话一般开机就暗啊

网友: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灯管不良了。

网友:
有没有灯管测试电源,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灯管保护了,换板维修块一点

网友:
你测试一下灯管正常吗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灯管老化导致的黑屏!

网友:
修过类似的换灯管解决问题

网友:
可以拿坏的显示器灯管外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1小时左右黑屏或者十几分钟黑屏的基本是7575芯片坏

有道理   支持

网友:
重点查灯管,有可能虚焊导致保护

网友:
换灯管试试就知道了,也不难

网友:
用外接灯管点屏先试一下, 先排除灯管到底有没有问题

网友:
有时候灯管老化, 不会一下就暗掉, 开就了就会发烫引起灯管断路

网友:
呵呵,我的最不爱,是换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