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液晶电视维修实例---厂家技术简报

楼主(2015-09-07):
ODM 液晶电视维修实例
机型:L19N6 机芯:RTD2662
故障现象: 跑台
检修与分析:自动搜台停止后能记忆,但放几分钟后有的台就无色或变得模糊(类似频偏),
但声音一直正常。首先代换高频头无效。查外围5V、SCL/SDA 都正常。考虑声音一直正常,
音频和视频信号都是直接从高频头出来的,重点放在视频信号通路上。查射随器Q901 基极
1.6V,E 极1V 正常,断开C915 电容后就正常。
(重庆分公司技术组提供)
机型:L19N6 机芯: RTD2662
故障现象:黑屏
分析与检修:通电发现该机黑屏,背光不亮,测背光板12 伏及CPU 控制开关电压均正常,
场效应管也没有损坏,换IC1 故障依旧,最后换变压器T1 故障排除,通电试机各项功能
均正常。 (长春分公司陈惠斌提供)
机型:L22N6 机芯:MST 9U19
故障现象:背光亮无图像
分析与检修: 接通信号后发现有正常的伴音, 屏白板。判断故障应出在屏或者主板,开机量
LVDS 线,12V 供电有,信号电压都在1.5V 左右正常,检查中控板发现上面的供电保险FB1
有几百欧阻值,用电阻档量后级没有短路,试直接短路FB1 故障排除,应为FB1 变质所致。
(南京分公司:徐浩志提供)
机型:L22N6 机芯:MST9U19
故障现象:三无灯不亮
分析与检修:开机指示灯不亮,拆机测常坏的D01 D02 两端电压正常,为防止D01 D02 以后
出问题直接更换,再测3.3V 1.8V 5V 电压都正常,总线电压,晶振电压都正常,在电压都
正常的情况下先升级软件,在技术网站上下载MST9U19 LTM220M1-L01 程序,升级后指示灯
亮可以开机,但是搜台黑屏,AV 无图像,更换块新的U402 25X40 重新抄写程序后正常,升
级后字符会出现乱码,进工厂复位下正常。
(郑州分公司南阳经营部袁阳提供)
机型:L24E09 机芯:RTD2662
故障现象:无信号
分析与维修:用户报修一台24E09 无信号,AV 正常,用户先找有线检查,信号正常,上门,
凭经验,先代换高频头,故障依旧,看来问题不简单,因无图纸,只有量电压,高频头有两
个脚有4.5V 电压,应该是总线 ,不对,因是总线,高频头应该还有个5V 供电,测量高频头
旁边的三端稳压块U105,无电压输出,呵呵,原来问题在这里,代换U105 型号是 L7805,
故障消除。
(上海分公司何奎提供)

网友:
机型:L24E09 机芯:RTD2662
故障现象:灯亮不开机
分析与检修:通电开机发现有时不开机,测量各路供电都没有发现异常,在不开机时,测量
总线电压,发现有一路,没有电压,把挂在总线上的IC 逐一脱开,在脱开高频头时,电压
恢复正常,代换高频头,故障排除。 (南京分公司:余军将提供)
机型:L24E09 机芯:RTD2662
故障现象:热机无声
检修与分析;开机试机刚开机声音正常,半小时后无声音,估计是伴音功放有问题,直接代
换U504 SA7454 试机故障依旧,无声音后发现伴音输入端用表笔干扰有声音,一直到主IC,
RTD2662 都正常,怀疑主IC 问题,但是还是先抄写一下软件试试,抄写软件试机半天没有出
现故障,故障排除。
(郑州分公司洛阳经营部侯建轩提供)
机型:L24E09 机芯:RTD2662
故障现象:热机无遥控
检修与分析:开机测试两个小时后无遥控,先代换接收头,因为是热机出现问题,很难测试,
一直等故障出来时,再去测试接收头有输出信号,煲机发现慢慢出现图像马赛克,有点怀疑
是程序问题,先抄写程序故障依旧,代换大块RTD2662,故障排除。
(郑州分公司洛阳经营部侯建轩提供)
机型:L24E09 机芯:RTD2662
故障现象:不定时自动关机,有时会自动开机
分析与检修:该板为网络服务商送修板,装到机架上试机发现图声都正常。偶尔发现电源
交流开机,有时会没有待机直接就开机,而该机型开机时序都是先待机,再用遥控或按键
二次开机。怀疑软件有故障,在线升级后老化故障未能改善。现只能检查大块U301 的工
作条件,供电,晶振都正常,后代换晶振也无效,最后机板故障彻底出现—次电源交流开
机背光即亮,而后又自动关机,又自动开机如此反复。此时监控3.3V 和1.8V 还都正常的,
软件也代换过,只有大块RTD2662 没代换。准备代换块时突然想到该机按键有待机按键,
如果按键电路有元件漏电时,会不会自动开关机呢,想到此赶紧开机测量该机的本机按键
电路,发现该机芯按键电路分为AD1/AD2/AD3 三路输入到大块的57、56、55 脚,实际测
量发现57、56 脚电压为3.3V,而55 脚电压只有0.5V 左右跳变。关机测量该机对地电阻
只有10 欧姆左右,脱开其外围电容C320 和电阻R343 后阻值还是不变。代换RTD2662 大
块后阻值恢复为5.6K,与AD2/AD3 对地阻值相同,在开机故障不再出现。
(杭州分公司熊道军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