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掉了4个点,还能用吗

楼主(2015-09-07):
更换FCH,在清理焊盘的时候,掉了4个点,仔细观察了下,这4个点好像没有铜箔线连,不知道主板还能不能用,得等待芯片到货了做上去才知道了。

网友:
没有引线应该能用不然太坑啦

网友A:
没线不会有事的,,,有的是空点,

网友:
没事的,应该是空点,实在不行对比一下图纸

网友:
在某宝上买了一个218-0755046,到货后也没有测量一下,直接上BGA,做完试机还是一个样,0.56A电流不显示,测FCH上的好多电容都是0欧,原来买了个坏的芯片,心里烦燥,在重新拆芯片后,清理焊盘时就搞成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线不会有事的,,,有的是空点,

希望还能用

网友B:
没图纸吗?掉点必须先看看图纸对应是否为空点,不是空点就要飞线的。

网友C:
用针尖挖下如有线则为实点,没有则为空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图纸吗?掉点必须先看看图纸对应是否为空点,不是空点就要飞线的。

那我去找个图纸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针尖挖下如有线则为实点,没有则为空点。

这个方法不错,谢谢指点

网友:
有的是空点  没什么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我去找个图纸来看看

嗯 万一不是空点,你做BGA上去容易误判。

网友:
没事的。我之前掉了十几个点,都是空点,不碍事

网友E:
没线都是空点,一般也就空点容易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线都是空点,一般也就空点容易掉

希望如此,不然就亏大了

网友:
没事,都是空点,可以用的

网友:
用点位图看下是不是空点,不是的话就要飞线了 ,

网友:
这是空点吧

网友:
我见过的非集成度很高的新款主板(板子小 配置高)除外,别的只要看不到PCB上面和pad点的连线,基本都是空点,容易掉 但是不碍事。

网友:
空脚未连接,

网友:
放大镜看下,没线连接就不用管了

网友:
感觉是空脚!!!可以试试

网友:
从图片上来看应该是空点,不过楼主最好是先用针插孔里测一下对地阻值,免的日后做BGA了就没机会测了。

网友:
运气真好   都是空脚

网友:
貌似都是空点   不影响使用的  放心好了

网友:
最安全就是对照下下图纸

网友:
没引线应该是空焊点,应该能用,毕竟我修好过

网友:
应该是空点

网友:
只要不是信号线 就可以 供电 和地线可以忽略 最好确认方法找图纸对比一下

网友:
肯定没事儿,那是空点

网友:
  都是空的  随便上

网友:
空点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楼主搞定了回复一下,学习中。

网友:
这个应该是空点吧。。楼主。不用担心的。干了再说。

网友:
肯定能用的

网友:
目测是空点应该没事

网友:
这应该本来就没有

网友:
手头的平板手机有显微放大功能,可以用它来看一下有没有接线。没有接线的点可以不用管它,对修复不有影响 。

网友:
不限就先了

网友:
   空点就没事。有线的就得补上

网友:
空点没事的

网友:
我想应该是空点,以前我也碰到很多掉点,装上也能用

网友:
空点咋会有事呢

网友:
有的点是 接地的点  跟无线的点 掉了也可以用 的

网友:
三个字 挖挖看

网友:
掉点在所难免,空点不碍事的,目测楼主主版掉的都是空点

网友:
恭喜楼主  是空的

网友:
直接做上去吧

网友:
空点吧。没关系。。

网友:
有可以的。要试一哈。

网友:
只管放心额上吧 没事的

网友:
一般没有线的都是空点,不用管的,你的就算有线,就4根,接线不就好了,4根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空焊盘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