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330

楼主(2015-09-07):
联想 E330,出现Fan Error 和Thermal sensing Error,CPU我换过了,BIOS也刷过了,找不到是那里问题了,有那位大侠指点一下
cpu

网友A:
风扇报错,会转吗?
QULX
会转啊,转一会就狂转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报错,会转吗?
会转啊,转一会就狂转了

网友:
后面意思为传感器报错,查实际温度是否高?温控电路与风扇之间线路排查。

网友:
如果风扇能正常,应该是网速检测脚。

网友:
传感器错误,加风扇错误,是不是考虑先换个风扇看一下,在考虑主板的温控方面,仔细的观察主板USB口,有没有插坏的情况

网友:
网上有风扇绕过小板卖哦,,亲200无不包邮哦,,(亲,我只是看过没用过,哈哈200块是贵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