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神州精盾K500A-B96笔记本图纸啊,急用

楼主(2015-09-07):
碰到一个精盾K500A-B96的笔记本,奇怪问题,开机玩一会儿,再关机再开机就开不了,电流停在0.6.但是停个两分钟再开,就能打开了,打开玩一会儿再关机,再开机就又不行了,从来没碰到过这样的奇葩问题,不知道怎么办了,各位大哥谁有这个型号的图纸,分享一下,谢谢了,我倒网上好多地方都搜不到,

网友A:
前两天我修了一台LenoveB470.。也是和你的差不多,重启不能亮机,是CPU坏了,,看对你有帮助不
还有一台是系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我修了一台LenoveB470.。也是和你的差不多,重启不能亮机,是CPU坏了,,看对你有帮助不
还有一台是 ...

但是过一会儿还可以亮机啊,它就是玩一会不能重启不能亮,过一会再开还可以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我修了一台LenoveB470.。也是和你的差不多,重启不能亮机,是CPU坏了,,看对你有帮助不
还有一台是 ...

你的不能亮的时候电流停在多少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不能亮的时候电流停在多少

不亮时电流0.6-0.7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我修了一台LenoveB470.。也是和你的差不多,重启不能亮机,是CPU坏了,,看对你有帮助不
还有一台是 ...

不亮时电流0.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