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告诉我这个分压电路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楼主(2015-09-07):
如题,书上说该问号处电压经过分压电阻应该是2.5V,算了很久都没思路,请高手指点,不胜感谢!!!926
R924: 33K   R926:  2.4K    R925:  3.6K

网友:
在线等,不能睡着

网友A:
串联分压的公式  R2除以RI+R2再乘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联分压的公式  R2除以RI+R2再乘电压

算出来不是2.5V

网友:
节点电压  不是简单的电阻分压  口算比较麻烦   论坛有计算软件

网友:
用个软件填写进去就出来了。

网友:
基尔霍夫节点电流定律

网友B:
楼主贴出的图是液晶显示器用的图纸吧 在图纸中因为有一个精密三端稳压管TL431 有这个元器件输出电压就是2.5V

网友:
表示一直用论坛的电压计算器。

网友:
软件在哪下?知道的给我个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贴出的图是液晶显示器用的图纸吧 在图纸中因为有一个精密三端稳压管TL431 有这个元器件输出电压就是2.5 ...

对啊,就是不知道是如何算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