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通电,1117发烫,换了之后还是一样不通电,有谁知道是哪个地方的故障?

楼主(2015-09-07):
主板不通电,1117发烫,换了之后还是一样不通电,有谁知道是哪个地方的故障?

网友A:
应该是南桥有问题导致 的1117发烫

H55

网友:
南桥挂了,换板吧

网友:
阻值偏低 拆SB

网友:
先折网卡,不行折桥吧,

网友:
测网卡边上的电容.如果没短路,南桥坏. 如果有短路,先拆网卡.

网友:
可能换的东西多,慢慢查吧

网友:
估计是南桥问题哈

网友:
换完以后还发烫吗?

网友:
发烫,可能有短路了。

网友:
是短路了吧,看图纸都给那部分供电断开测试

网友:
南桥 网卡 IO

网友:
你这话说的也太直接了点吧,也没说你先排除那的问题,上来说1117

网友:
1117很烫一般都是南桥或者网卡被雷打了,线拆网卡看下还会不会,还会的话直接杀桥把

网友:
南桥挂了,已经解决,谢谢大家哈

网友:
南桥短路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先网卡、再南桥吧、、。。。

网友:
拆下1117测阻值。。看是否正常。 不正常拆网卡。 。还不正常就到南桥了。不是很新的板子就可以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南桥有问题导致 的1117发烫

头像台猛了。。。。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