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版号是K43SD。路过的哥哥们进来看看给点意见

楼主(2015-09-07):
EC周边有腐蚀的痕迹。用威猛清洗了以后处理干净上了BGA插电就这个电流。南桥烫手。但不是南桥问题。清理的时候很小心,应该是没掉件的。哥哥们给点建议啊。。。。。。。。。拿来的时候能开机显示就是会掉电

网友:
你这是待机电压吗

网友:
是不是南桥供电有电压高的!

网友:
待机时除了EC,就是桥,排除周边待机小电容,

网友:
华硕A43S这个机子自己都没看到了,进水的机子,不好说啊,把腐蚀严重的搞定先

网友:
查查35V电感对地值

网友:
看上去是EC 短路

网友:
工具不错啊   电源四位数显    示波器也不错
我的还是指针电源+模拟示波器啊

网友:
南桥发烫,手里只有点位图没图纸。。。。。。。。。。。。。。。

网友:
桥发烫,米就先想办法给桥降温,重点是条件

网友:
南桥的待机条件满足了吗

网友:
你这情况已经有短路了,查查短路点,打打阻值。

网友:
没短路的话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这个是待机的话。肯定有短路。。如果触发了。那就是还有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5V电压没出来。。3V待机有了PGOOD也有了,只有5V的没有。没图纸咋弄?????IC有换了一个没用

网友:
拿来的时候能开机显示就是会掉电,这点要考虑到,然后换了芯片5V还是没出来,问题应该还是周边小元件或者线路有腐蚀变质的情况

网友:
是不是有电压先出来

网友:
基本上是EC短路了

网友:
线性电压 短路吧  楼主可以考虑 烧线性电压吧

网友:
把氧化的电阻量一下,看看有没有无穷大的

网友:
上图纸  查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