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420不开机

楼主(2015-09-07):
直截了当,有待机,按开关电流有微小变化,不仔细看看不出来,EC各条件正常,测南桥工作条件,发现 RTCRST引脚电压只有1.2V,问题肯定在此,RTCRST经过一个电阻接到RTC供电,RTCRST信号桥端还有一个复位电容,把这个电容去掉后电压恢复到3.2V,现能按开关能加电了,但是电流1A不亮,刷BIOS焊桥费劲不了,不解决问题,最后把去掉的那个复位电容装上后好了,没想到这个小电容作用这么大!希望同行不要犯我这样的错误!

网友:
没有这个电容,还叫实时时钟复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