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7150USB口不能用

楼主(2015-09-07):
今天接一个联想m7150台式机,症状是USB口插鼠标能用,键盘能用,就是插u盘不认,首先测USB供电5v足不足压,结果正常5v,又用示波器测有没有杂波,结果很平稳的5v由于没有图纸,不知道南桥的48m时钟在哪测,滤过,直接换南桥,  换后机器恢复正常

网友:
数据正常  看看BIOS里 关了没

网友:
这种南桥坏占90%

网友:
何必换南桥 先加焊一下 不行你在换啊

网友:
这种故障比较多,一般USB口都不能用的大部分是桥的问题

网友:
只要是南桥内部功能模块不能用的  加焊是不管用的

网友:
补上BIOS

Lenovo l-g41m   rev:1.0

lenovol-ig41m rev 1.0.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