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公共点

楼主(2015-09-07):
公共点是适配器电压和电池电压共同汇聚的一点,一直没搞明白公共点在主板上是用怎样的元器件表示的
谁能帮我解答下 谢谢。

网友:
这要在图纸上才好找,或者很多场馆的D级都是连在公共点上的。

网友:
公共点是不是指的都是各路PWM转换电路上管的D极 比如3V 5V供电芯片的上管就是一个公共点

网友:
明白了 连在公共点上的MOS上管D极也可以叫公共点

网友:
mos管D级就是公共点?

网友:
就是说 只要是PWM电路 上管D极与别的PWM电路上管D极相通 那么 这随便哪个PWM电路的上管D极都可以说是公共点

网友(2016-05-25):
搞不明白学习中  起

网友A(2016-08-05):
同样不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样不明白。。。。。。。。。

公共点就是19v出来的地方,不会的话建议系统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就是19v出来的地方,不会的话建议系统学习一下

正在学习中,谢谢,只是昨天有一个作业是找公共点的,还是不会

网友C:
其实公共点很好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公共点很好找的

恩 只要熟练掌握方法还是很好找的,在图纸上很有特点的

网友:
学习中,楼主学了多长时间了,学的如何了

网友(2016-09-18):
一般为B+.表示。电池和适配器附近

网友D(2016-10-29):
b+、vin厂家命名不完全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b+、vin厂家命名不完全一样

广达,仁宝,英业达,各个厂家命名都不一样,需要结合电路图看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