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7A 不触发

楼主(2015-09-07):
今天下班前拆了一个机子,E47A的,不触发,怎么试都不行,拆完后给BIOS放一下电再开好了,还以为就这么完事了呢!
装机,装完一试又不开机了,没办法再拆,后来发现不装BIOS电池可以正常开机,装上就不开了,在装上电池时测了一下BIOS电池的电压,吓了我一跳6V多,第一次见到这种电压,现在怎么都不开机。然后给电池拔掉,电源重插上就能开机了,更让我没想到的是,在主板不装电池,不装BIOS电池,不插电源时,量BIOS电池座,电压还能一直保持在6V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大家给分折一下。

网友A:
可能是你的万用表电量不足导致的

网友:
你测一下电池电压,看看对不对

网友:
看帖子也是第一次遇到CMOS电池处有6V的高电压 查看图纸是否是RTC电路引起的

网友:
没电了?换个万用表再试试。 一样的话就查查6V哪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的万用表电量不足导致的

9V电源供电,不会不足的

网友:
我也头一回看到CMOS电池6V

网友:
你换了试试了电池没有,换了还是6V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插CMOS电池能开机,插上电池不开机,原来是那个双二极坏了,插上电源就短路了,RTC电路就没电了,所以开不了机。

网友:
先量一下电池的电压正常不,然后看图纸看底座的6V是哪里给的电压

网友:
是不是转换电压有问题  6v肯定不对!  找找转换供电这一块吧   或者是南桥供电这边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这个自然是量电压了

网友:
应该还是主板的问题吧

网友:
要真是6伏应该查查RTC供电电路

网友:
RTC电路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短路   串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