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32软关不了机,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5-09-07):
  机器 HPG32
版号 6050A2371701
故障触发瞬间掉电, 拆机检测是否哪里缺电压或者短路,   发现3V阻值不正常, 0.003   断开3V电感, 测量前级短路还是后级,    经过测量3V后级短路,  上烧鸡法,  发现SB,巨烫,  取掉SB, 在测量3V电感,阻值正常,    换个SB上去,  蹭蹭的电流就跑上去了,接屏亮机,  以为好了, 果断全部装好,测试机器是否别的东西还有问题,  比如 键盘 触摸 声音 网卡  之类的, 当其他都没问题了,   那么问题就出现了, 我关机要把机器放一旁的时候,居然发现, 机器屏幕关了, 开机灯却还是亮着, 我X, 一直关不了,  以前有修过 B460 还是B470的, 关不了机,是EC ROM BIOS有问题,   就只能在拆下去刷BIOS了,   到后面,我把论坛上面的G32 南桥跟EC BIOS都刷了个遍还是关不了机,  到最后还是怀疑BIOS问题,去某宝,淘了BIOS来刷看看,   发现还是一样,    为了判断我换的SB,没问题,只能在换了个SB看看,  结果也是一样的故障,   修蒙了, 对英业达的板,不熟,  不知道软关机要参考些什么,  望懂的大神指教指教!!!    (另外也换过EC芯片也不行,  由于下班了,明天想去换下晶振试下)

补充内容 (2015-9-10 15:00):
修好了,    是BIOS问题 ,   刷了 35楼   昔日重现的原厂BIOS,     就可以关机了 !!

网友:
自己先顶顶!   望解答

网友A:
关机进入了休眠状态。。你查下休眠信号。

网友:
遇到过一台联想的 不能关机 屏蔽独显 用集显 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
等大神科普,,曾经学到过的,,,但是忘了,,,求大神点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机进入了休眠状态。。你查下休眠信号。

LID信号   还是 S4 状态!

网友B:
我有一台联想S10的  也是软关机不行  换了南桥和各种东西  还是不行   换个固态  就这样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联想S10的  也是软关机不行  换了南桥和各种东西  还是不行   换个固态  就这样用了

问题这板是同行拿过来的,   给客户关不了机,不太好!   要是自己的机器就无所谓了

网友C:
南桥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D:
拆掉所有外设没有或把LID开关直接拿掉看看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是休眠信号吧

网友E:
是不是南桥型号不一样你用的代替的呀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F:
我之前也遇到系统关不了 重装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的可能性很大。

又重新换了个新南桥!

网友:
都换了两个SB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之前也遇到系统关不了 重装就好了

PE也是关不了,  所以跟系统没关系!

网友:
你没看我发的贴吗,   论坛上的BIOS都刷了,  自己买BIOS来刷,也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南桥型号不一样你用的代替的呀

一样的,  HM55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拆掉所有外设没有或把LID开关直接拿掉看看

裸板在试机的, 也是关不了,  至于LID信号,等下在去看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裸板在试机的, 也是关不了,  至于LID信号,等下在去看下

大哥 你的问题 解决了吗

网友I:
你是不是 桥没有换对啊

网友J:
这个机子换桥后只能用原厂BIOS,刷再多的BIOS如果是备份下来的一点用都没有!

网友K:
遇到过一台联想的B460(好像)也是,关机后,商标灯一直亮,最后发现,链接开关小板的线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哥 你的问题 解决了吗

还没,    比较忙,先修别的机器了, 等有空再研究G32 关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是不是 桥没有换对啊

一样的啊,    都是HM55的,还换了两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J:
这个机子换桥后只能用原厂BIOS,刷再多的BIOS如果是备份下来的一点用都没有!

去哪里找原厂的啊,   我遇到过很多,换过SB,  BIOS程序会不同,    ,  纠结中!

网友G:
引用 网友K:
遇到过一台联想的B460(好像)也是,关机后,商标灯一直亮,最后发现,链接开关小板的线乱了。

链接开关???   我有修过,B460还是B470,关不了机是EC ROM 有问题!

网友L:
你一定要修好啊,我也期待结果

网友:
你查一下那写关机的信号 啊看看那些不正常,例如:SLP_S3 S4等,等你关机的后电源灯不是亮吗,你看看现在板子上还有什么地方有电,如果板子上没有电压,哪几是那个等的控制信号有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去哪里找原厂的啊,   我遇到过很多,换过SB,  BIOS程序会不同,    ,  纠结中!

好像这个和CQ32BIOS一样,你试一下我G32原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好像这个和CQ32BIOS一样,你试一下我G32原厂的

刚才没传上

。海绵宝宝。 + 5 很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G:
链接开关???   我有修过,B460还是B470,关不了机是EC ROM 有问题!

我的那个不是

网友M:
还是南桥的问题么
解决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一定要修好啊,我也期待结果

尽量把,  我也希望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还是南桥的问题么
解决了么

还没解决,    不是南桥问题!

网友G:
G32   有两个BIOS,   南桥跟EC BIOS,  你这才一个,, 我去试刷南桥BIOS看看

网友N:
HM55。现在来看就只有BIOS 和 桥了。坐等结果。楼主一定要公布

网友O:
个人觉得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P:
B460换桥后不关机,怎么可能是刷EC BIOS

网友:
BIOS 南桥看看这些有问题没有

网友Q:
上电时序反着查!看看那个信号没有拉低!

网友R:
看SB周边,看S34待机有没出。其他就要慢慢看图纸,你这好像只是不能完全关机,但不会自启,还是比较找什么电还在。

网友S:
换桥刷BIOS  检查休眠和睡眠信号

网友:
BIOS通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G32   有两个BIOS,   南桥跟EC BIOS,  你这才一个,, 我去试刷南桥BIOS看看

可以关机了, 刷了你的BIOS,  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HM55。现在来看就只有BIOS 和 桥了。坐等结果。楼主一定要公布

BIOS 问题,  要刷原厂的才可以,     不然论坛上面的我都刷遍了, 都是关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B460换桥后不关机,怎么可能是刷EC BIOS

具体型号给忘了,  不是B460就是B470  !!!

网友G:
引用 网友O:
个人觉得还是BIOS的问题

本来我也是怀疑BIOS问题, 到后来,论坛上面的BIOS都刷遍了,也去买过BIOS,都不行,   后面35楼昔日重现给了我个BIOS,  刷上去,就见效了

mkk

网友:
引用 网友R:
看SB周边,看S34待机有没出。其他就要慢慢看图纸,你这好像只是不能完全关机,但不会自启,还是比较找什么 ...

修好了,  是BIOS程序不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Q:
上电时序反着查!看看那个信号没有拉低!

修好了,    现在有的机器的HM55 还不能随便换了啊, 不然就要刷BIOS程序,  程序不对就出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换桥刷BIOS  检查休眠和睡眠信号

桥都换了两个了,   后面刷了个BIOS 程序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一定要修好啊,我也期待结果

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哥 你的问题 解决了吗

问题解决了,   是BIOS 程序不对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链接开关???   我有修过,B460还是B470,关不了机是EC ROM 有问题!

用我的BIOS好了吗

网友:
BIOS   南桥   一般这两个可能性大

网友:
刷BIOS 哈哈 我以前试过 很好用

网友T:
应该就是BIOS问题。

网友:
是的,  刷上去可以关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应该就是BIOS问题。

嗯, 已经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好了,    现在有的机器的HM55 还不能随便换了啊, 不然就要刷BIOS程序,  程序不对就出故障了

发个帖,把这经验分享给大家,我来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本来我也是怀疑BIOS问题, 到后来,论坛上面的BIOS都刷遍了,也去买过BIOS,都不行,   后面35楼昔日重现 ...

这个机器就是bios。还有联想的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