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m lx3 plus 不接CPU供电就掉电保护 正常嘛

楼主(2015-09-07):
如题    请教各位大师

网友A:
新板子都会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板子都会这样吧

拿到一块好板子   实测不接CPU供电也掉电保护  不能重复触发

网友:
还没碰到 。估计是新板子的新功能。。以后修到新板子还真的注意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