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异常

楼主(2015-09-08):
目前,能正常开机。维修三天,分别有此不同现象。(问题出在雨天(带有打雷))。第一天,电源一闪一闪,无法开机。直接给主板BIOS放电,现象未改变,将主板上电池拔插后,正常开机,正常充电。装上笔记本电池。
第二天,又恢复第一天症状,电源一闪一闪。主板上电池拔插后无法开机,响声 滴 滴滴滴 滴滴滴 滴。后去掉其中一个内存条后正常。装上笔记本电池。
第三套,症状未改善,电源一闪一闪,主板上电池拔插后正常开机,恢复内存条后,能正常使用。 在使用过程中,将电池,电源分别拔插关机无异常。
初步判断,问题是主板存在漏电流,导致笔记本电池过放后,芯片欠压保护。
能否根据现象,判断出主要是哪个部分出现问题,小菜鸟求助。

网友A:
裸板你试了吗 看看什么状态

网友B:
你还是别自己折腾了,送修吧!

网友C:
。。。。这个表示只能判断是主板问题。。

网友D:
如果我不是专业维修的就送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裸板你试了吗 看看什么状态

么有。。对内部电路不熟,不敢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别自己折腾了,送修吧!

O(∩_∩)O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我不是专业维修的就送修吧。

我是搞单片机开发的,基本电路问题应该有能力判断。就是可能麻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表示只能判断是主板问题。。

是主板的问题。 不装电池的话,可以用的好好地

网友:
主板的事哦  找别人修吧

网友:
漏电欠压保护  感觉你送专业维修好

网友:
如果你不是专业维修的就送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搞单片机开发的,基本电路问题应该有能力判断。就是可能麻烦点。

IBM的的确比较麻烦

网友:
这现象怎么像以前的T400  IBM这个滴滴 是因为有一些机器 内存开机认不到上面插槽的内存吧 LZ为何不刷个BIOS

网友:
最好的办法  你换板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