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4s提示链接itunes

楼主(2015-09-08):
刚开始几分钟就自动重启,然后我用爱思刷机后,就提示链接itunes开不了了,是不是固件坏了啊

网友A:
既然是刷机后的结果  那就还是刷的不对吧!

网友:
刷、刷。刷。。直接ITUNES刷。

网友B:
这种情况我也直接用ITUNE再刷,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基带坏了,刷机之后就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我也直接用ITUNE再刷,应该问题不大

是基带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刷机后的结果  那就还是刷的不对吧!

用iTunes刷也是这样,是不是基带坏了?

网友:
看报错  未知错误几  才能判断问题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