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一 aoc显示器型号为 e22d1xx 机种名 E2296SWN

楼主(2015-09-08):
一 aoc显示器型号为 e22d1xx 机种名 E2296SWN 开机显示下 AOC画面后插上主机信号线 不亮黑屏 是BOIS问题吗? 电源的指示灯是亮的

网友:
打一下RGB和行场的对地阻值还是否正常

网友:
这机器应该还没过保修啊

网友:
电源没有问题吗,,,,

网友:
这个板子的开关管型号可以告诉我一下吗  客户在外面修过 被去掉了

网友:
你要那一个的

网友:
刷了就好。

网友:
没有网上换了个板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