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 电量显示板不显示电量

楼主(2015-09-08):
雅马哈电动车电池显示板绿灯不亮,红灯亮,冲满电后也是这个情况。照片的ic是LM339。我试着量量发现红灯下面的一个3301的电阻只有2.4k,
是不是这个电阻坏了,还是其他的坏了?请大神帮忙!不影响骑行.

网友:
这是维修主板的模块。

网友:
兄弟你帖子发错版块了,这种情况一般是LM339正反向输入引脚到控制MOS管输出端相连反馈电阻变值引起,3301电阻一般正常阻值是3300欧姆,这里内部阻值是明显变小了。

网友:
这个都老出来说,太有才了

网友A:
楼主3.3K电阻如果在路量2.4K应该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3.3K电阻如果在路量2.4K应该可以.....

在路测量会受到相连元器件阻值变化的影响,所以拆下来测量准确。

网友:
楼主量的电阻没问题,测一下其他的电阻看一看,不行换LM339试一试......

网友:
电位器是否正常?

网友:
在这个坛子逛的比较多,最近电动车显示不正常,就过来问一下,不好意思哈。

我量量其他元器件大概都正常,实在不行就换下lm339试试。多谢大神们

网友:
这个也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路测量会受到相连元器件阻值变化的影响,所以拆下来测量准确。

同意,在路只是估测.......

网友:
是的,在路测量的时候受周边电路影响的,所以一般在路测不一定准确,要断开或拿下来测才是准确的哦

网友:
楼主的3301是3300欧,在路量得2.4K,因受电路影响,一般认为是正常的,要准确无误,拆下来量才行。

网友:
进来看看,那个电阻腐蚀了换掉试试

网友:
楼主有新进展吗?......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
拆起一角测量看看阻值,也行就正常了

网友:
量一下,电池电量

网友:
还没,暂时没买到片子,没法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