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ASUS 新机。 下大雨放在窗台被淋到进水严重

楼主(2015-09-08):
下大雨放在窗台被淋到进水严重

网友A:
最好拿到维修点 去检测下吧  不然后果很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拿到维修点 去检测下吧  不然后果很严重

清洗后放烤箱两个小时后开机正常了(补焊了点元件),键盘就报费了,

网友:
洗板,,这么多不知道能不能修好

网友B:
这么多水啊,怕是修好也不稳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水啊,怕是修好也不稳定吧。

用洗板水洗干净,烤箱两小时,再补焊,正常使一个星期。

网友:
先拿酒 精刷刷

网友:
腐蚀不严重的话 直接刷好的

网友:
拿到专业维修店吧

网友:
进水机最好马上卸下电池,然后用纯酒精清洗,风干,一般都会没有,千万别误时啊。

网友:
还好吧,不是特严重。最讨厌那些进汤的,难洗的很

网友:
这几天修到几台这个机器,有一个客户也是放窗台进水,还在待机反面烧了一个洞,还好有点位,补了好多线才修好。

网友:
估计要换机

网友:
看上去还有可能修好   早点拿去专业维修的地方还有可能修好。

网友:
楼主点子太背时了吧

网友C:
进水了,就有尾图2那种白色的霉点啊?如果是的话,原来我一直修过很多进水机的!

网友:
这是干啥啊,进水了  烤烤啊啊啊

网友:
进水严重,估计不好修

网友D:
最难弄的就是酸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难弄的就是酸奶

我有一同事,卧式机箱,小孩从散热孔倒了酸奶进去,直接把硬盘干掉了。

网友:
洗洗吧,坏的多还是换板好点

网友:
其实没那么可怕,我经常用水清洗台机主板,记得BIOS电池拆下去,洗完热风吹再放置一段时间就可以了,外观和新主板一样。

网友:
还好 腐蚀的不是很多

网友:
怎么那么不小心,土豪

网友:
不稳定 修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水了,就有尾图2那种白色的霉点啊?如果是的话,原来我一直修过很多进水机的!

不是吧!你是老手啊,才知道吗。。。。。。

网友:
恭喜,又搞到着了

网友(2015-10-12):
恭喜啊  可以换新电脑了

网友:
这板子看着有点惨

网友:
有钱就是任性

网友(2016-01-21):
进水机器一般要早点修,烂了主板就比较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