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换桥后屏幕是红色的 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9-08):
本来是USB不能用 换桥后屏幕变蓝色的了 先怀疑是屏线坏了 后来换了屏线换了屏都一样 彻底的郁闷了,我又把桥取下来 换了一个上去 发现这次是红色的了。。周围没少件 HM55的平台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 难道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A:
我还是严重怀疑你桥没有做好。

网友:
换张屏试试

网友:
严重怀疑你桥没有做好

网友:
楼主换的是新桥吗  本来是USB不能用   怎么又怀疑屏和屏线呢   肯定是桥没换好  或者桥边上零件有移位

网友:
LVDS有问题

网友:
数据线看看有问题没有

网友:
是偏红色还是整屏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严重怀疑你桥没有做好。

说得对,因为来时能显只是U口不能用而已,换桥后就这样。

网友:
我估计的话  换桥的时候 无意中动到了旁边的什么电阻电容。。不经意间的事情  仔细看看吧

网友:
应该还是桥的问题吧,测一下屏接口LVDS阻值,红色应该是有组阻值拉低了

网友:
桥没做好,线屏有断。这两种你看看

网友:
应该是桥没有做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