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ONY)]
索尼32寸电视雷击故障检修思路

楼主(2015-09-08):
  最近接到一台索尼32寸液晶故障是用户说晚上打雷没有拔插头。第二天开机三无,拿过来检修看背面没有烧焦的痕迹和异味。拆开机子一看电路板也无明显的损坏痕迹。测量电源板有16v输出,但是没有。用指针表测量5v两端没有短路。索尼低端机子都是用mst方案。外围供电不难,抓住稳压管测就可以了,经查明,稳压管没有问题。稳压管旁边的管模块坏了,于是从料板里拆换上,指示灯亮。开机有画面,但是无法调台,摸了下高频头发热严重。分析应该是高压电从电视机天线进入导致电视机损坏。换上高频头台可以搜索。

网友:
就是这个管模块坏了导致电供不上

网友:
甘冈看不见重新发

网友:
又捞到银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