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41,能进pe,ghost完进系统继续装的时候黑屏。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5-09-08):
华硕g41,能进pe,ghost完进系统继续装的时候黑屏。进不了系统。

什么原因呢?不会是南桥吧?

网友:
检查下桥的供电条件

网友:
这种问题我是没搞好过。

网友A:
主板硬件绝对没有问题,是其他的问题。不要往主板方面想了。修死都修不出来

网友:
你最好把显卡驱动下了看一下黑屏不,放一下电

网友:
CPU换一下吧

网友:
有时电源也会这样

网友:
interG41的南桥  坏的确实不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硬件绝对没有问题,是其他的问题。不要往主板方面想了。修死都修不出来

那是哪里的问题呢?请有经验的指教一下啊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换个试试吧

网友:
很多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换个独显试试看,不行估计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主,用的是集显还是独显呢?华硕的822排阻问题比较多

网友:
这个我是真的没遇见过…………

网友:
看下外设怎么样

网友:
外接显卡也试过,一样。

网友:
测一下南北桥电压是否正常,偏低就会这样

网友B:
在PE没进系统不管多久都不会有问题吗? 或者可以在DOS把IDE模式改下试试,

网友:
换内存,先试一下

网友C:
驱动全不选试试能进不,,是装完进不了桌面还是刚过滚动条就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PE没进系统不管多久都不会有问题吗? 或者可以在DOS把IDE模式改下试试,

pe里进去ghost完没问题,没有测试过pe里到底能待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驱动全不选试试能进不,,是装完进不了桌面还是刚过滚动条就黑呢。

根本进不了选择驱动的哪里,ghost的完重启后进不去,连xp的滚动条都看不到就黑了

网友:
如果有其他配件的话,建议先判断下是主板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判断要准确,如果是主板问题,华硕就是电阻门了,先搞一遍,不行换个南桥试试看,当然换桥之前可以测下南桥的信号线等等有无故障。

网友:
改IDE模式吗??试试去

网友:
应该不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这样问题麻烦啊不好下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驱动全不选试试能进不,,是装完进不了桌面还是刚过滚动条就黑呢。

你可以线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删了看看

网友:
不装显卡驱动     装完在官网下显卡驱动

网友:
装系统的时候先不要装显卡驱动。。。在下个驱动精灵驱动下

网友:
换一下南桥吧,这种主板南桥坏的比较多

网友:
不行换过WIN7试试看

有的主板不支持XP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我遇到一个最后换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线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删了看看

哥们,,楼楼说,,进不到选择系统的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线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删了看看

错了,,楼楼说进不到选择驱动的界面。。

网友:
有没有装光驱的  有的话拔掉光驱试试

网友:
这个故障不好修啊

网友:
碰到过七彩虹am2的一片主板。 。也是这个毛病。。拆了所有外设。。包括网卡。 声卡。。刷了bios  换了所有的配件。。还是那样。。可以gost。。但是一安装就黑屏。最后放弃了。不想换南桥。不知道楼主最后确定出问题了吗

网友:
没有啊,安全模式进去也黑屏。。。无语了

网友:
刚才装了个win7,居然可以。。。。无语了。

网友:
也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反正ghost后能进去win7继续安装设备。。。

网友:
你这个是硬盘的问题,硬盘分区选4K对齐或者是不对齐试试,西数的盘及现在的新硬盘一般都要对齐的,不然装完系统就黑屏。

网友:
一般都是南桥坏哦

网友:
会不会是硬盘有坏道导致,或着某个驱动不对导致

网友:
装了win7一切正常。这个现象倒是第一次碰到,很奇怪。硬盘说是我用来测试的固态硬盘,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
不用ghost,用系统盘安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