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CQ61触发两秒掉电

楼主(2015-09-08):
开机电流0.2不到就掉电,上电时各组电压都有,吹热一下CPU供电芯片ISL6262又可以开机正常。关机放半小时左右又开机掉电了,论坛上好多人都是这样,没遇到解决过的,肯定是通病了,谁解决过的出来帮个忙,谢谢

网友:
换个供电芯片吧

网友:
先换一个电源管理芯片再说呀。

网友:
温控或CPU电源芯片有问题

网友:
旁边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ISL6262 这芯片到处都是,有没有换过呢?

网友:
CPU供电芯片换了

网友:
cou供电芯片换了  差不多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