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J秒杀送钱的排阻通病 版号K42JR VER4.1 四显存

楼主(2015-09-08):
大早上的,接修一台华硕X42J,客户说电池用光了 就这样了,我插电源看电流0.02----0.14----0.00,看这电流肯定是保护了,不触发。拆机,测3.3V和5V没有,然后断开PJP8106和PJP8109,测3.3v和5V正常,待机0.14,这个应该算正常值,恢复PJP8109,仍然正常,再恢复PJP8106,故障出现,那肯定是3.3V这一路的问题了,打阻值正常!!!既然没有短路,那就把BIOS拆掉看看,因为有的待机电路受BIOS控制,拆掉BIOS后果真3.3V和5V正常了。迅维上下配套的BIOS刷后装机(这个型号的BIOS还真多),还老样子!!!看来也不是BIOS的问题,首先查EC工作条件 ,当查到EC的120脚是发现AC_IN OC#是高电平,查图纸应该正常收到交流电信号是三极管导通被拉低,接着查发现排阻RN3001开路,换上开机电流上来了,2.0A不亮机,看来刷的BIOS不对,恢复原来的BIOS,再试机一切正常!再此提醒各位,再刷bios之前一定要备份BIOS或者用替换芯片刷,以便于好恢复。事件的主角:

3v和5V电路

EC电路

坏的排阻

原机备份的BIOS  (刷前看好版号和显存个数)

网友:
这机器BIOS不敢乱刷,会给维修带来弯路的。

网友A:
这机器的BIOS真多,但这机器分得很清、标的型号多、显存不同等等。刷了10个8个都没好的时有。

网友:
  k42jr的 BIOS  真真的多   不备份好是很麻烦

网友:
备份bios 记录的越详细越好 最好是像楼主一样换一个芯片 原来的bios不动  这样安全省时间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通病的

网友:
下载了下图纸,下载下来有问题,请楼主再重新发一次,谢谢啦!

网友:
记下了,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还请说下该图纸的版本号,之前论坛有个 1.01的,如果你这个也是我就不用下了,如果是4.1的,我还是需要收藏它,感谢

网友:
多谢分享  不好搞的机器

网友B:
我换了下扩展名就好了,楼主上传的图纸后面没有扩展名,希望下载的人可以看到我的这个回复,在资料后面加 .pdf就可以用了,这个图纸是1.1版本的

网友:
楼主一看就是老手经验丰富

网友C:
k按说EC没有收到适配器存在信号.至少引起不开机.怎么会引起待机保护呢

网友:
这个bios 要对内存贴纸  不敢乱刷

网友:
华硕的的BIOS很多都必须原厂BIOS才行,有时候班号一样,显卡 现存,都对应刷的,都不一定有用的

网友:
这案例发的很给力  维修流程清清楚楚  啥也不说了 加分给与感谢 给与支持

网友:
修到这台,图纸正需要

网友:
下次遇到这样先换排阻了这样很好啊

网友:
修过俩台了 谢谢了

网友:
手上有一台一样的机器在修。。参考一下。。

网友:
算是通病吗

网友:
好详细,给力嘬

网友:
早就出来的通病了!!!!!1

网友:
挺不错的 加分才行

网友:
有土有真相,楼主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的BIOS真多,但这机器分得很清、标的型号多、显存不同等等。刷了10个8个都没好的时有。

这真是个前例   值得我们 主意       在刷BIOS 之前一定要先备份

网友:
待机0.14A还正常??是0.014A吧???

网友:
嘿,昨天刚修过一个,算是通病了,104排阻

网友D:
  这机器的3 5 V是由EC开启   楼主把BIOS拆掉   应该没有3 5v 才对

网友:
  这机器有图纸  有点位   修不触发相对来说容易些

网友:
这个问题,按步骤应该好修!

网友:
我也是有一台华硕能开机,能运行,就是风扇狂转,CPU温度高,刷了N个BIOS都不行,现在机子还在店里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赞一个。

网友:
一种全新的体验

网友:
华硕就是各种电阻坏,折腾人

网友:
华硕笔记本一般都是不好维修,我一遇见就头疼

网友:
属于通病了记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的3 5 V是由EC开启   楼主把BIOS拆掉   应该没有3 5v 才对

本人亲自试验   拆掉BIOS芯片  有3V5V

网友:
bios这么早参与开机

网友:
真的是通病吗  我有台是一样故障  怎么我换了排阻也是不行。

网友:
这机备份也不能乱刷

网友:
新机型的吗

网友:
刚好有个K42JR  开机电流不上  35v有

网友:
那我上次肯定刷错了 后来找了个料板BIOS换上了

网友:
以后我专门卖华硕主板 大家才有维修的机会 技嘉还是少推荐  不能断了自己后路。

网友:
先下载下来留着用  希望以后可以用到  谢谢LZ

网友:
又一个大神级的,好厉害

网友:
知道了,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就可以轻松修好了。

网友:
和楼主一样的故障 一样的故障点  看了楼主的贴 立马秒杀

网友:
其实我在考虑AC_IN OC#这个信号,那应该要为低吗?

网友:
原来BIOS有这么意义

网友:
华硕的机子没图纸 都不知道怎么下手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120角是电源检测角吗,高电平正常吗

网友:
请问楼主什么机的BIOS跟3 5V有关系?还真没遇过

网友:
这个104排阻导致不出3v5v,修过了,是通病

网友:
我的都是4个下载来看一下

网友(2015-10-09):
楼主实力刚刚的

网友:
早上刚修了个排阻引起的ACIN 0.8.。。。

网友:
我也有一个掉电的

网友:
先LOGO 掉电!

网友:
楼主 这个坏的排阻在哪个位置   发个图片 谢谢    在线等

网友:
照片第一页就有啊

网友:
学习了    楼主继续努力

网友:
多么疼的领悟。。我刷BIOS就不爱备份。。多了很多麻烦。。

网友:
写得很仔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华硕的排阻还有BIOS都是需要注意的

网友:
向楼主学习哈。不错的经验

网友:
BIOS太乱下载要分

网友:
这个机器ACIN待机应该是低电平吗

网友:
有图有真相,必须给你加分。。。

网友:
我也修到过几台了,现在修华硕的不处罚一般都要查AC_IN_OC#,还有一个SUSPWRGD,遇到有种板载的U好像是X55VD吧,LID#的信号也是排阻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k按说EC没有收到适配器存在信号.至少引起不开机.怎么会引起待机保护呢

因为EC没有检测到适配器,所以会不发出3V 5V 的开启,可以把它看成这个是EC开启待机条件之一(个人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碰到过啊,没有修上啊这回知道了啊

网友:
没有遇到过,时而能开时而不能开的遇到的倒是很多,最喜欢修通病了,又快又省事,谢谢分享经验的人

网友:
华硕的BIOS很是蛋疼

网友:
楼主经验真丰富啊。。学习了

网友:
我遇到个掉电的,换了三个三脚mos,加了电容好了的

网友:
这机器排阻开路应该一直是低电平吧,这电阻是3.3V上拉啊,怎么是高电平了呢,真搞不明白

网友:
如何看出AC_IN是低电平?这个信号是什么意思啊,楼主

网友:
有时候下的bios不对,你不知道的话。拿原bios芯片去{刷,也不亮,后面就悲剧了

网友:
华硕的排阻门

网友:
这个案例很少,但是华硕排阻是出了名的,包括台机和笔记本

网友:
AC IN  的上拉排阻开路了   怎么测出来还是高电平呢

网友:
我正好需要这个图纸

网友:
我也修过这款机,修到一半都蒙了,就没修了。还是楼主技术好

网友:
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那个牌组呢 我想知道

网友:
K42J这款机拆开清下尘,有些就开不了机了,又找不到图纸,很难修,再发个补充贴说详细点,谢谢!

网友:
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值得学习的经验。

网友:
发个图看看啊!详细些好呀!

网友:
这个还好有图纸,没图纸的通病一定要熟悉啊!

网友:
刷点分刷点分

网友:
谢楼主分享经验,BIOS要备份好是真的重要

网友:
吸收经验,遇到有用。

网友:
这机BIOS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华硕主板通病 多啊 笔记本也排阻问题多

网友:
华硕的这机器板号太多了,BIOS还不通用,每次刷BIOS就得刷几个才能亮啊

网友:
也是碰到k42ja不亮机 ASUS的机子不好搞啊

网友:
秒的技术很好

网友:
我现在手上有台问题和楼主的一样现象,但是AC INOC#信号都正常。拆掉BIOS。或是断开3.3V那个焊点。3.3V 、5V就正常。装上BIOS或焊上3.3V就灯闪下。3.3V 5V保护掉了。电流在0.07.待机芯片发烫。换过了待机芯片。换过EC .现在都没头绪了。有没有高人指点下。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谁能教教我

网友:
这个机器的BIOS 刷不好 就更头疼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  牛

网友:
感谢分享  正需要这个图纸

网友:
这案例发的很给力  维修流程清清楚楚

网友:
华硕的 机子 好多是排阻问题

网友:
楼主说的排查过程有点简略啊

网友:
这个机子BIOS不能乱刷

网友:
一代I系列一般来说都不能用要合成或是工厂

网友:
这款机器型号太多不好刷啊!!!!!!!!!!!!谢谢分享啊!!!!!!!!!!

网友:
太好了 正需要这个图纸谢谢楼主

网友:
技术不错,下次注意了

网友:
修的经验丰富呀

网友:
这问题修的很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换了下扩展名就好了,楼主上传的图纸后面没有扩展名,希望下载的人可以看到我的这个回复,在资料后面加 . ...

这都被你发现啦,多谢啦

网友:
学习了,华硕的BIOS种类太多了,版号显存都得一样才能行

网友:
多谢,我找这个图纸找很久了,今天接一个这个机器,公共点 电压,一时有,一时没有,没图纸修的郁闷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