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602不开机

楼主(2015-09-08):
今天收到一台东芝M602的机子不开机,拆开看了下3v 5v电压有就是不开机像这样是什么问题?请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
触发后有跳变吗?供电都出了吗?时钟复位都有了吗?

网友:
你这个问的有点盲目。先看看电压。 是不是正常。

网友A:
是怎么不开机  不触发  加电不显。。。。。。。。

网友B:
开机看电流是什么变化呀

网友C:
ec待机供电,时钟,复位。ACIN BIOS读取正常不?

网友D:
查EC的条件,有没有上电请求

网友:
开关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怎么不开机  不触发  加电不显。。。。。。。。

就是不触发电压都有

网友:
是好的就是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EC的条件,有没有上电请求

嗯嗯嗯,我去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看电流是什么变化呀

就是开不了机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待机供电,时钟,复位。ACIN BIOS读取正常不?

嗯嗯嗯,我看看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怎么不开机  不触发  加电不显。。。。。。。。

就是不触发

网友:
这点信息怎么帮你啊

网友:
你说的太漏统了  有了 3、5V 不一定就能触发啊  按照时序 一步步来啊

网友:
不愧是小小白 信息太少了 没法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