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SUSP#问题,大家请帮我看看。

楼主(2015-09-08):
机器型号:联想C461,版号LA-3691P
故障:待机0.015,触发后到0.028
看到故障的电流很多师父已经猜到问题了,没有开启二级电压。其他话不多说,由下图可看出 要想U28导通G级要为高电平,那么Q37的G级就要为低电平让这个管子不导通才能让19V过去。实测Q37G级为4.4V高电平所以这个管子导通拉低了19V,继续查SUSP这个信号来源,到了这里 。由SUSP#这个信号过来,SUSP#这个电压待机的时候为低,触发后为高,然后导通Q22这个管子拉低SUSP,让SUSP为低电平导通二级转换电压,所以问题就在这里,SUSP#实测触发后还是低电平。我是小白,所以后面要查什么信号,EC的供电我都有了,后面再查什么。请师傅们说下。这是图纸

网友A:
看一下SLP3收到没有,或者先刷一下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SLP3收到没有,或者先刷一下BIOS

PM_SLP_S3#没电压。PM_SLP_S5#才0.5左右,可以说是南桥故障吗

网友:
南桥的工作条件查下 如果还是不行  再去考虑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PM_SLP_S3#没电压。PM_SLP_S5#才0.5左右,可以说是南桥故障吗

那就看一下南桥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呀。是否有收到EC发过去的高低高信号没有,最好看一下BATLOW是否有3.3V的高电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M_SLP_S3#没电压。PM_SLP_S5#才0.5左右,可以说是南桥故障吗

南桥收到触发信号没?收到不出PM_SLP_S3#查南的待机条件正常就换桥。

网友:
南桥供电到位没

网友:
我也觉得BIOS可以先看下,S没出要看开启信号,想帮你下图还要分,没办法自己再去顺顺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收到触发信号没?收到不出PM_SLP_S3#查南的待机条件正常就换桥。

有高低高跳变。我查南桥条件,不行就换了。

网友D:
SUSP#是EC的17脚发出来的,如果EC的工作条件都满足的话,就应该发出SUSP#高电平,首先查一下SUSP#是否短路,如果正常可以翘起17脚判断是否发出SUSP#

网友:
内存供电出来没,PM_SLP_S4和PM_SLP_S3电压是正常的不?

网友:
把susp#的这些三极管换掉

网友E(2021-06-18):
引用 网友D:
SUSP#是EC的17脚发出来的,如果EC的工作条件都满足的话,就应该发出SUSP#高电平,首先查一下SUSP#是否短路 ...

说的非常对

网友E:
应该先测一下EC发出来的susp#的对地值或者翘起EC上的这个Susp#的电压是不是1.8,如果没有的话建议更换EC。更换EC前请先看一下EC是否是自带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