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90不触发,图纸看不明白了。希望有朋友帮一下忙

楼主(2015-09-08):
今天有个联想B590,下了图纸有个地方看不明白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108258405\QQ\WinTemp\RichOle\6CNY@361`2RF_`4KVN~XZBH.png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108258405\QQ\WinTemp\RichOle\6CNY@361`2RF_`4KVN~XZBH.png

网友:
你这个图也太模糊了吧.我记得B590是仁宝的板,隔离保护是P沟道的管子,G级低电平导通,你量起来19V肯定就导通不了....

网友A:
查下G级的线路,图太模糊了看不清,N沟道要21V以上,P沟道要低于19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G级的线路,图太模糊了看不清,N沟道要21V以上,P沟道要低于19V

隔离保护场管都是饱和导通的,,所以N沟通应该至少是19+4V=23V,大于23V   P沟道是19-4V,至少要小于15V  ,固0V最好!
楼主还是查查后级没有短路.这种隔离保护问题一般都比较好修

网友:
可能后级有短路吧

网友:
这个图 看的不怎么清楚

网友:
受控于充电芯片,图片太小,看不清

网友:
图太小了,换个大点的来吧

网友:
这个pu4002的G级跟PU4001的D级相连,G级一定是19V的呀。我太明白

网友:
充电芯片发出高电平AC_IN,PQ4001的1/6导通,PR4002和PR4003串联分压加到P沟管PU4001的G极。

网友:
我的意思是PU4002的G级直接跟PU4001的D级相连了。那PU4002怎么导通,B+怎么得到19V

网友:
网址打不开!是不是公共点有短路的

网友:
B+公共点才2.7伏?楼主明白什么叫短路吗?昨天刚刚修了一台!公共点你测了吗

网友:
公共点300多的阻值。就是图纸上那个PU4002的G级怎么会直接跟前一个PU4001的D级直接连呢。这样的话。PU4002的G级就一直是19V那BT+怎么会产生呢。

网友:
BT+不是公共点哦。DCBATOUT才是公共点。那边是电池的隔离管。

网友:
把图纸上传上去啊

网友:
电池出来BT+,适配器出来AD+,公共点DCBATOUT。纬创的板。

网友:
测公共点的对地阻值是多少,应该是有短路保护了,如果有短路在测各大电感的对地阻值。

网友:
你多看两个保护隔离就能看明白了

网友:
maybe short on 19v rail?

网友:
你这个貌似得看 充放电的芯片那里了

网友:
图纸完全看不清楚、、LZ图片要截大点

网友:
图纸太模糊了,看着头晕啊

网友:
兄弟你这图纸那里下的我这有台进水的机子需要图纸,找了下都说没有

网友:
主要查下后面的电路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