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进液维修

楼主(2015-09-08):
同行一早送过来G460本一台,说着急。接可调电源待机正常,按开关0.6左右掉电。拆机发现EC,左右键处进液,清理烘干后,触发,故障依旧。在没有掉电是测量各个电压正常,没有CPU供电。找到图纸查pu12的供电,开启电压正常,查到26脚的5VS时只有2.9V左右。不对。于是查5VS来源,查到是由U10转换过来。查U10的D级5V正常,S级G级电压0V。查G级相连原件R229,R228。测量阻值正常,对地不短路。测量R229两端均无电压,不正常。放大镜查看R229一端已经腐蚀脱落。拆掉R229,发现供电端已经焊盘脱落。更换R229.在供电端飞线19V。按开关触发,电流一路跳变正常,接屏亮机,此机修复.

网友:
遇到进水氧化的我都不怎么想搞

网友:
有的进水机器很好修的   修了几次B+不出  都是进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