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拆机换屏教程:再也不怕屏幕摔坏了!(转载)

楼主(2015-09-08):
  iPhone6 Plus内屏摔坏怎么办?现在和大家分享一个iPhone6 Plus拆机换屏教程,如果你的动手能力足够强,而且想自己动手维修一下摔坏的手机,可以参考本教程。

  iPhone6 Plus拆机换屏教程

  首先准备好维修要使用的工具(如下图所示):手机、六角梅花螺丝刀、撬棍、十字螺丝刀、镊子、取卡针、吸盘。

  1、用取卡针顶出SIM卡托

  2、底部两个螺丝用0.8mm梅花螺丝刀拧开

  3、用吸盘吸住屏幕靠home键的位置

  4、用力并小心拉开一条缝隙,注意不要用力过猛

  5、用撬棒划开四周卡口

  电池及电池排线的拆除

  1、拧开排线接插件的金属保护罩

  2、注意顶部有排线连接,揭开屏幕不要超过90度,否则排线将会被扯断

  3、取下金属保护罩可以开到排线接口,一共有三根排线

  4、用撬棒小心撬开排线

  5、一共有三根排线需要撬开

  6、屏幕总成和主板分开的样子,换屏都不用动主板和电池

  拆卸屏幕总成附件

  1、接下来拆卸屏幕总成上的附件,首先拧下指纹感应器保护罩的螺丝

  2、撬开指纹感应器的排线接插件

  3、取下指纹识别器的保护罩

  4、指纹识别器的排线用手慢慢拉起

  5、用手指从正面顶一下

  7、拧开听筒位置保护罩的螺丝

  8、取下保护罩,听筒,距离感应器,前置摄像头、距离感应器、光线感应器都这里

  9、撬开各感应器排线

  10、取下感应器,摄像头和橡胶垫,总之能取下的都取下

  11、拧下液晶保护罩四周的螺丝,不能不说i6的保护罩真多,各种保护罩都武装到了牙齿

  12、取下液晶保护罩

  13、ok,整个屏幕全部拆解下来,安装方法按照相反步骤进行即可

  以上就是iPhone6 Plus拆机换屏教程,如果不幸遇到了iPhone6 Plus内屏摔坏的情况,拥有足够动手经验的老手用户可以参考上述教程进行拆机换屏,当然,对于小白、新手用户,还是直接去苹果直营店送修吧。

网友A:
什么事情都有第一次   这个想做好维修  还是得自己有胆子去锻炼

网友:
电池都不取  带电操作真的好吗?

网友:
是啊,一般换屏都得取电池。不然容易不开机啊。

网友:
学习了,其实屏幕吸起来的时候最关键

网友:
正好有一个可以试试

网友:
我怎么看像是百度转过来的

网友:
支持一下

  是不是手机班的哦。。。多少月的师兄

网友:
有个港版的6 ,贴了钢化膜,摔了一下,屏幕就失灵了,拆屏幕死活没有拆下来。
这个很详细,顶

网友:
我这也有个6  搞死没搞开  这下好了 可以试试了

网友:
上次不小心搞咧个   希望这次没那么霉了

网友:
6的屏挺好换的。我觉得比4S以上的都要好换。

网友:
不取电池容易导致电路现象啊 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事情都有第一次   这个想做好维修  还是得自己有胆子去锻炼

我第一次换6的屏把相机那些零件转移到另个屏上心里有些紧张 不过最后还是换好了 过几天后又来个 *脏话*居然把相机的排线搞断了 感觉自己很小心了 结果还是断

网友:
百度多早就有哪!

网友:
图片清晰,不错

网友:
我用的是小米,看着这里的步骤我把它拆了

网友:
其实这些都比4s跟4的屏幕好换多了,那个需要全拆的,好蛮烦的

网友:
这个好  苹果这玩意就怕屏拆碎了

网友:
不断电,肯定对屏幕有影响,以后会慢慢出现问题的

网友:
进来收藏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