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一台G400进水,求助,我搞不来了。

楼主(2015-09-08):
   一台G400进水,1.05v VCC部分进水,51219这里进水。清理无明显断线。1.05v上管击穿,换掉后,可触发至电流0.37。

测无CPU核心电压。1.05v电压正常,1.5v电压正常,独显供电0.9v正常。

CPU供电6132A。等会上电路图,现在手机写的。

网友:
进水机不好搞啊,刚就看到个帖子进水也是无CPU供电,CPU供电芯片却电压导致的,焊盘腐蚀了

网友:
    NCP6132A  8脚连接10K电阻  一端接地,拆掉10K电阻,核心电压可以出来,就是拆掉后是不需要SVID信号,也出核心电压。
    但是出了核心电压,集显电压也变成1.3V,正常应该会拉低至0.5左右。
    我觉得问题应该在这里。就是VCC GFXCORE AXG电压不正常。

  是不是CPU未再次发出SVID的原因?我量了SVID三个脚  NCP6132A 5 6  7脚,为1.05V。是不是算发出了?
那又会是什么问题?

  南桥我已换了全新的。  51219我也换了。51219周边电阻阻值全部正常。

网友:
现在的电流可以到1A左右。不动。

网友A:
楼主烤过板没有啊,可能烤烤板就好了。不行重点是进水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烤过板没有啊,可能烤烤板就好了。不行重点是进水的地方

进水部分都正常,一点点而已。

网友B:
多数是断线了,再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数是断线了,再仔细看看

1.05V那里一点点水。没有断线。我已量过了。

网友C:
VBOOT外围电阻改为100K看看,去掉可以出+VCC_CORE基本上芯片是正常的,还是CPU那边SVID信号的问题。CPU要想发出SVID信号,必须得到桥发出的PM_DRAM_PWRGD和H_PWRGOOD。电流上到这点了,刷BIOS是先行。

网友:
进水机器一定要先仔细看看板上断线的地方,有时候查的很辛苦最后还是有断线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VBOOT外围电阻改为100K看看,去掉可以出+VCC_CORE基本上芯片是正常的,还是CPU那边SVID信号的问题。CPU要想 ...

电流到1A,是因为拆了VBOOT的电阻出来了vcc core。这样可以正常使用吗?还是需要装回电阻,查出为什么没有SVID?

网友D:
引用 网友C:
VBOOT外围电阻改为100K看看,去掉可以出+VCC_CORE基本上芯片是正常的,还是CPU那边SVID信号的问题。CPU要想 ...

装100K电阻到VBOOT.还是一样1.1A左右不跳变。

网友C:
查前面的时序吧,+1.8VS/+VCCSA/+V1.05S_VCCP都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装100K电阻到VBOOT.还是一样1.1A左右不跳变。

那只是骗过SVID信号而已,SVID不出肯定有因,时一下供电、PG、桥的时钟。BIOS要先刷一下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查前面的时序吧,+1.8VS/+VCCSA/+V1.05S_VCCP都有吗?

我发现一个问题。装回10K。 BUF RST CPU 线路中的U2,二脚没有PCH-PLTRST+3V电压。直通南桥。PM DRAM PWRGD线路正常。

网友:
1.05正常后发出PG才会出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发现一个问题。装回10K。 BUF RST CPU 线路中的U2,二脚没有PCH-PLTRST+3V电压。直通南桥。PM DRAM PWR ...

这只能确定SVID有问题。bios我刷了  还是一样。

网友C:
复位还没到这步,供电都不正常何来复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复位还没到这步,供电都不正常何来复位。

对,这H PWRGOOD是什么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这H PWRGOOD是什么信号。

是桥发出的H_PWRGOOD到CPU的PROCPWRGD引脚,开启CPU核心供电的信号。

网友:
我也刚收到一台G400的 也是51219这里进水 旁边两颗 场管被烧焦了  看不清楚是什么型号    可不可以帮忙看一下啊 谢谢

网友:
上管短路了,试试换CPU供电芯片

网友:
刷BIOS就可以了

网友:
先把有腐蚀的地方清洗干净吧

网友:
等待结果中

网友:
结果呢?是否应该查与SVID相关的供电呢

网友:
是不是还是又断线呀

网友(2015-10-18):
问题没解决,机子拿走了。已经有头绪了,后来客户太急了,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