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690主板内存不过跑D4

楼主(2015-09-08):
客户机器一开始拿来用测试卡显示器是D0,大家都知道这款主板电池没电或者电池电压低就会造成主板不工作,于是我上来就两客户主板的电池,结果真没有电了立马换个电池跑马了呵呵 正高兴着呢NND跑到D4不跑了老是报警,测内存电压都正常,SPD电压也有3.3V,接着BIOS刷了还是跑D4,北桥做了BGA还是跑D4,郁闷哪位兄弟修到这样的问题指点指点

网友:
跳线可安好,

网友:
肯定安好啦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
可能是跳线问题

网友A:
内存槽背面有断线

网友:
不行换个u看看

网友:
供电都正常,多换几个内存试一下

网友:
最好还是把内存的条件都测完吧,还有基准电压,系统管理总线电压,VTT电压,如果正常可以考虑换一个U试一下,AMD的是U管理内存呀

网友:
上面说了这么多,结果怎么样了?

网友:
现在电池电压,再换CPU ,不行查内存工作条件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槽背面有断线

我也觉得是 卡槽后面是不是有出现断线的情况

网友:
内存背曹虚了

网友:
看了下回复,基本上能有问题的地方楼上的已经全部讲完了,相信楼主按照楼上的全部弄一遍就差不多了

网友:
搞 SMB 和VCCSPD

网友:
上内存打值卡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修好了么 亲

网友:
换CPU  拆掉  声卡  网卡

网友:
跑D4就不跑了吗?还是反复跑D4      我到是觉得楼主可以先查内存工作条件  然后就直接换U     或许能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