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780t-d3l 检测不到显卡

楼主(2015-09-08):
走到25报警   电压都正常   bios 显卡确定好的  北桥加焊过

网友:
测试一下PCI-E插槽的耦合的排阻是不是 异常,又或者 换一个新显卡试一下

网友:
25报警多少声,25有内存问题,南桥问题,显卡问题。

网友:
拆网卡试一下

网友:
显卡复位,时钟

网友:
基本是桥的问题  单桥问题多

网友:
25一般就亮机了,就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