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1通病类维修

楼主(2015-09-08):
最近修了好几台HP511的板子,刚开始入手时,还挺头疼的,不知如何下手,上网一搜,哇塞,照着大家的思路走,还是很好修的吗

比如,触发掉电,0.007-0.340-0.008测量电压显卡供电没有,电源芯片51511坏,无语了,HP511的通病是TP51511,呵呵。

第二个通病是51124产生内存电压和1.25V的电压,测量时,电压偏高或偏低,这个也会产生掉电,不过去掉CPU就不掉电了,这个时候

就可以测量电压了。手边没有芯片的,可以先尝试加焊,好了就先用着,

至于刷BIOS,还没有遇到过这一类的

网友:
修这么多,这倒是没注意到,谢谢楼主

网友:
修过内存供电慢慢升高烧内存的,1。5V用一会升到1,7-1。8V,花屏死机,后测是内存供电芯片周边的一电阻不良引起,忘了什么信号脚下了。

网友:
学习了  还真没有遇到过

网友:
好久都没接到这型号机器了,这确实是通病。

网友:
记下了,下次注意

网友:
这机器应该很老了吧!

网友:
我这里有个上CPU秒掉的 不上就等一会儿就掉 这有通病吗?

网友:
换了一个51124 果然好了  谢谢楼主

网友:
给你五分好评 谢谢咯 不然又搞不好

网友: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网友:
加焊了一下就可以了吗?

网友:
第一个还会引起掉电的故障

网友:
这样机器很少遇到了

网友:
修多了还没拆机器就知道了

网友:
只要加显卡,51511就会坏

网友:
这个型号的机器确实存在这个51511的通病  很久以前的了 11年修的多 仙子啊遇到的少了

网友:
还没有看见过

网友:
上次修个511,换了个51124,开机用了一天,就还原到原来的故障了,后来懒得拆了,直接退钱了,现在回想一下,有可能不是51124的问题,很有可能是51124的外围什么元器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