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41M07重启通病的维修

楼主(2015-09-08):
此板拿来进系统后就重启了,接着跑几个码就重启。
我记得这个烂主板有个通病,直接量复位排针电压。只有1点几V,这是不正常的,3.3V才正常。
上次修过一样的问题,跑线排针复位一路去了CPU,一路去了南桥,最终断了CPU那路,恢复成3.3V,我也不知道稳定吗。
反正测试了好多次,都没问题。但我心里感觉还是没找真正原因。
不过这主板过几天返修了,原因是不跑码。
今天又来一片这样的主板,我觉得我不好好研究一下。它还不得了。
说说我的维修过程:
我把去南桥和CPU的线路都断掉了如下:
去CPU这路断掉

南桥这路:

事实上空载CPU相当于断掉CPU那路,但我怕它可能是CPU座子底下又分支去哪里,如果是真的话,那路我是无法跑线了。所以我直接断掉排除。
结果是排针电压还是1点几V,没有恢复成3.3V,我就奇怪了。难道这线路有短路?
我对照华硕点位图,发现这个复位排针连接的是CPU座子67脚。
然后我从分支那里断掉南桥那路,发现复位排针电压变成3.3V了。
其实这时候我心里有个猜想,那就是把线接起来,它还是3.3V。不会拉低了。
说实话,感觉挺准的。再把线接起来,它就正常了。
进系统现在拷机到11分钟,它还是正常。
我什么都没修。现在它就这样好了,只是跑跑线,断断线,然后把线又接上。我担心可能用不了几天。
当时我断南桥线的时候,心想如果电压恢复,我就把南桥换了看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但最后结果是这样,我不能肯定是什么原因。
、仅给大家做个参考,省的大家跑线了。
不知道有谁知道,这个电压不稳定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
是的,我上次碰到内存的管理总线也是这样,明明没有电压,把桥旁边的电阻拿掉再装上去,嘿!电压正常了,内存也过了,希望大家能一起讨论下这个话题。。。。。。。

网友:
好奇怪哦,这个复位不得了

网友:
通病好啊  我照旧修了

网友:
图看不清啊 ,想做个记录的

网友:
刚才一个昂达G41我装错CPU结果一直断电重启

网友:
估计是复位电路不良,造成有时无法翻转。

网友:
也有可能是板层问题

网友:
说明板子坏的程度不重,故障不稳定,不明显,最不好修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