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映泰的主板把我整的有点蒙!

楼主(2015-09-08):
          前段时间打雷打坏的一块映 H61MLV2  ,桥打短路了,直接给他换了块新主板,坏主板留了下来,今天闲来无事,打算把它修起来备用。
       主板坏了2个地方,网卡芯片跟H61的桥,(前几天修主板找不到IO芯片,把这片板上的IO IT8772E 拆了)上BGA换了只H61,网卡芯片先没装,IO IT8772E也换了只新的,满怀希望的开机,结果没动静,测了下开关针无电压,开关的上拉电压正常有3.3V ,1117那边过来的,开关直接进的IT8772E,又重新换了只IT8772E,开关上有3.3V了,按开关还是不开机,没有主板图纸,找了这只IO的PDF,大概的测了下,发现 43脚 RSMRST这个脚无电压,正常必须为3.3V,打了下对地值,发现只有10欧,这也太低了,难到这个新IO也是坏的,把IO吹了下来,测了下板子43脚 RSMRST 对地不短路,又测了下拆下来的IO,对地值500多欧,尼玛是正常的,难到是我没焊好,又重新取下来焊了下,焊好后再测还是10欧 ,就这样搞了2 3遍,现在可以肯定IO没问题,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装上去43脚 RSMRST 就不正常,对地只有10欧。。。我已经蒙了

就是这主板

IT8772PDF

求高人指点!!!

网友A:
检查南桥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南桥没有??

桥也是拆机的,应该是好的吧,焊盘不短路呀

网友:
吧网卡旁边晶振 那个8脚芝麻管  UP0109 换掉看看

网友:
遭雷劈的还能有好东西,估计不止这两处地方

网友B:
如果没有旁路小贴片,那只能是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旁路小贴片,那只能是桥了。

这个信号外围一般通过上拉电阻和贴片电容接地连接南桥。

网友:
楼主可以用烧鸡法,重点去烧 RTCVCC 和 RMRST#脚位

网友D:
把电池去下来量量

网友E:
你这个板的深度休眠供电都不正常,是不会有待机电压好信号的,请修好深度休眠供电,

网友E:
你这个板的深度休眠供电都不正常,是不会有待机电压好信号的。

网友:
楼上徐总已经说了,就不提了,说下对地短路问题,这就和VID一样,AMD的通过针脚通断识别CPU型号,打大电容不上U有值正常,一上U就值很小,但就是可以点亮。

网友F:
先修好深度睡眠电压,看一下5脚按开关后发出信号没有,这个是电压的开启信号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先修好深度睡眠电压,看一下5脚按开关后发出信号没有,这个是电压的开启信号

IO的5脚吗? 是个空脚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板的深度休眠供电都不正常,是不会有待机电压好信号的。

版主,哪个是脚是深度休眠供电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电池去下来量量

跟电池无关,去过了

网友:
楼主先放开这个点去测下其他工作条件,例如晶振两脚电压,晶振有无起震。。。。。。

网友:
映泰的主板供电的比较好修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这个信号外围一般通过上拉电阻和贴片电容接地连接南桥。

上啦电阻很会搞鬼,我修到过上啦电阻对地打阻值没问题,拆下来就有能测出问题来。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板的深度休眠供电都不正常,是不会有待机电压好信号的,请修好深度休眠供电,

这io那个脚是深度休眠啊,是高电位工作还是低电位工作

网友:
看这样的疑难杂症帖子有兴趣,不懂帮顶

网友:
又冒出个深度休睡,又要学习新东西了,没有一个行业的知识更新淘汰的速度有电脑业快的,这要学到什么时候呀

网友:
电池影响的

网友:
找个相近的图纸看一下映泰H61MLC2

网友:
雷击的主板,网卡坏,南桥也有击穿的

网友:
前天修了一个,雷击的,cpu也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上啦电阻很会搞鬼,我修到过上啦电阻对地打阻值没问题,拆下来就有能测出问题来。

在线测量一端对地阻值不准确,有时候测量结果会受到本身相连贴片电容短路的影响,拆下来通过测量本身内部阻值变化就能判断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版主,哪个是脚是深度休眠供电呀?

5VSB通过三端稳压器得到3VDUAL_PCH电压这里就是深度休眠供电,看下H61时序就知道。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9143-1-8.html详细参考这篇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io那个脚是深度休眠啊,是高电位工作还是低电位工作

11或27脚应该是深度休眠。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板的深度休眠供电都不正常,是不会有待机电压好信号的。

VCCDSW3_3是 桥的深度睡眠供电。

网友:
深度休眠以前还没听过,看来还是要多学理论啊

网友:
对地10肯定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G:
IO的5脚吗? 是个空脚

关于这个问题,你忽略了IO自身内部电路作为桥接的间接因素。IO 43脚通过其自身内部电路连接到其它引脚,而其它引脚所连接的外部电路出现短路性故障后就会间接把IO 43脚的阻值拉低。这就是为什么IO装到板上后,43脚的阻值会变小,而拆下来后测得的阻值却又正常的原因。学会开启思维空间,而非单纯视觉。

网友:
恩          修好就可以了

网友:
基本上只要不是直接短路, 都可以认为没有短路

网友J:
怎么样,修好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J:
怎么样,修好了没?

没有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