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纬的稳压电源

楼主(2015-09-08):
今天刚拿出来的固纬稳压电源GPR-3060D
电压调到 19v  电流表 不接任何负载  电流表却有0.01的电流在跳变  正常吗? 哪位兄弟有用到固纬的电源 也会有这种情况吗?  上了负载后  电流表才不跳变。 第一次用这种电源

网友:
我的是固伟gps-2303c,保过一次,原来是测机无缘无故自动关机,迅维那边说没有问题,拿回来不敢用了,这个电源死贵,我的1500

网友:
没用过,也没事,你就把这个0.01当做是0吧,

网友:
我也没用过,楼上说得对,只要能正常使用就好了。当0看

网友:
固媁是台灣有名的電源,我也有一台還不錯但我的是指針的

网友:
有点误差,我们是正常使用。

网友:
表头后面有个电位器可以校准电流电压

网友:
正常情况不应该出现

网友:
正常的电源不接负载应该电流为0的,除非电路上的压降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用着怎么样,我们的一样,还不太会用

网友:
不错啊     固纬小数点后好像都是显示2位数     没有显示3位数的

网友(2015-10-13):
我的兆信的,没东西就是0,没你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