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00,插显卡板不跑码

楼主(2015-09-08):
东芝L500,独立有显卡板的,不装显卡板跑码正常,装上显卡板后不跑码了,显卡芯片,BIOS,都换过无果,显卡供电有1.8V,1.5V,1.2V
大家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芯片
显卡

网友:
看着还是显卡问题,你显卡小板换过没

网友:
不跑马 有没复位

网友:
肯定是显卡板坏

网友:
除了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吗

网友:
测系统管理总线,PCI-E总线
还有显存显卡的供电,基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