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显示器左边出现等距的横纹,左边显示正常,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2015-09-08):
  显示器型号是冠捷D2757PH,晚上开机发现横纹,左边屏幕一切正常,右边有黑色的横纹,横纹间距很整齐。换了视频接收线跟电脑还是出现这种问题。有没有知道这个问题的师傅帮我看下,到底是什么问题,是否还有维修的价值。

网友:
擦擦刷刷屏线接口,如果不好就不用修了,

网友:
屏坏掉了吧应该 换一套通用板试试 不行就报废吧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 换一条试试吧

网友:
换条VGA先看看,不行搞下屏线或者屏接口,要是想彻底知道问题,就拿着屏去配板的地方点一下

网友:
换条屏线试试

网友:
楼主是做维修的吗,如果不是不要轻易弄开,以免把故障弄大,如果是做维修的,建议清洁屏线试试,不行的话问题可能在屏上了,也只有换着试了。

网友:
屏线问题,我敢保证